APM飞控 无法解锁 罗盘也校准没反应该 新手求解

楼主(2016-02-04):
APM飞控 无法解锁 罗盘也校准没反应该 新手求解

网友A:
罗盘没开启,或线没接正确会出现这个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盘没开启,或线没接正确会出现这个警告。

说的是罗盘线和GPS线吗,锁解不了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B:
外置罗盘 跳线帽要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置罗盘 跳线帽要拔掉

早拔了
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拔了
还是不行

你校准的图上都没出现那个白点,你改内置罗盘试试,如果正常的话 是否你的外置罗盘有问题,或者线路有问题

网友:
如果你线插对了,第一检查你的线路是否完好,商家销售的同类产品是否出现类似状况,也就是本身的硬件问题,那么第二校准下罗盘,第三检查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