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翼头这部分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6-02-04):
旋翼头这部分叫什么名字   炸弯了  有单独的卖的吗 某宝搜不到呢 全是 总成  难道要换一套旋翼头?   求关键词! 多谢!

网友:
加长球头....

网友A:
楼上正解,可以用内六角螺丝刀拧出来的呀,如果螺丝给拧滑丝或者断在里面,那只能换新的了,用两把螺丝刀把浆夹拧出来,横轴卸了,换一副新的浆夹就可以,中联继续使用,没必要把整个旋翼头都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可以用内六角螺丝刀拧出来的呀,如果螺丝给拧滑丝或者断在里面,那只能换新的了,用两把螺丝刀把 ...

多谢 !

网友B:
你那是飞越的头,加飞越的淘宝店吧

网友C:
飛越不是有出易損式的球頭?

自從飛越出了易損球頭後就沒換過槳夾了,還順帶回收了不少以前報銷的大槳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是飞越的头,加飞越的淘宝店吧

好的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飛越不是有出易損式的球頭?

自從飛越出了易損球頭後就沒換過槳夾了,還順帶回收了不少以前報銷的大槳夾

恩 搜索了下 是有易损的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