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购买的E36电O艇,准备择日首航。4月9日更新照片和视频

楼主(2016-02-04):
动力配置
电机:3674无刷马达
电调:好盈 海王 SEAKING-120A-RTR
电池:2个11.1V 3S锂电池串联

接收机是飞机用的9通道天地飞,但是天线太短,无法从原装的天线管中伸出来,请教一下各位模友有什么方法解决。THANK~

前几天用两个二极管和电池做了一个简易灯光照明,昨晚在寸金公园试了一下夜航,效果还不错~

夜航视频

网友A:
船满漂亮的,2.4G的接收机天线可不用伸出船体的,在船内高出水线布置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满漂亮的,2.4G的接收机天线可不用伸出船体的,在船内高出水线布置就可。

谢谢!

网友:
这船我看过,跑得好快

网友:
早期肯定选择这款,现在不考虑哦,个人观点

网友:
油O翻的

楼主:
指的是油改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的是油改电吗?

是油O壳为蓝本

网友B:
这船我也有,你这是新款啊?轴套加了水冷?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的是油改电吗?

翻版的层次太低,都懒得改一下舱盖排气口的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船我也有,你这是新款啊?轴套加了水冷?

是的,是用了改良过的老鼠尾。

楼主:
我买的是船壳和电机和电调共计1400左右

网友:
我也一直在看这船!好像入手啊!!!!你这个3674电机能跑多块啊?

网友C:
在哪家店买的啊?舵机是金属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哪家店买的啊?舵机是金属的么?

我没有算过可以跑多快,不够我觉得已经够快了。我用的是金属舵机。本来想买一条烧油的,不过没有接触过燃油发动机,身边又没有老鸟带....还是先玩电的吧,等以后在考虑油船了。

网友D(2016-04-08):
正在看这个船,你在哪家买的1400这么便宜,另外这个船稳吗?容易翻吗?软轴容易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在看这个船,你在哪家买的1400这么便宜,另外这个船稳吗?容易翻吗?软轴容易断吗?

在某宝的驰X模型买的,我买的是船身五金+电调+电机,舵机另外买,遥控器是用飞机控,这个船高速状态下跑直线还算稳,不过我很少全油门,一般都是用半油门目的都是想玩久一点,至于软轴,每次玩过后都拆出来擦干积水重新涂黄油再装回去,目前状态良好,呵呵...本人不是专业玩家,都是悠闲娱乐玩玩。船够大速度过得去就好了。

前几日用二极管和电池给船做了一个照明灯光,昨晚去寸金公园玩了一下夜航效果还不错。

夜航视频

网友E:
这种动力配置能上6S吗?那的用什么型号的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动力配置能上6S吗?那的用什么型号的桨呀?

可以用6S,最好也是6S,螺旋桨是用原装桨,直径4CM,桨距大约1.4。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以用6S,最好也是6S,螺旋桨是用原装桨,直径4CM,桨距大约1.4。

请问是铝桨还是不锈钢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是铝桨还是不锈钢桨?

原装铝合金桨

楼主:
进微量水,无影响。

网友G:
楼主好!
俺是生手,喜欢竞速艇的高速,觉得很爽,您这艘艇能跑直吗,当然是相对的、在一定长度上,能跑直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好!
俺是生手,喜欢竞速艇的高速,觉得很爽,您这艘艇能跑直吗,当然是相对的、在一定长度上,能跑直 ...

因为用2叶螺旋桨,在反扭力的作用下船会偏右,可以通过调节压水棒和方向舵来纠正。

网友(2016-07-25):
不错,挺快的!用的几s的电池,多少ma?能玩几分钟?

网友:
没有防翻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