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油机,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6-02-04):
玩电的有段时间了,谈不上水平高,90涵道正常起降没问题。最近准备入油机,20cc。
两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神:
1.油机油门的线性感觉跟电机比差别大吗?
2.如果抛开价格问题,dle.os.小松,选哪个,各有什么优点?或者还有别的好品牌推荐吗?

楼主:
另外,20cc的动力配多大的机子最合适?

网友A:
汽油发动机都有延迟,DLE无疑性价比高,维修方便。20CC有专门的这个级别飞机的。

网友:
楼上说的很好!建议你30cc起步,可飞翼展1.7-2.0米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油发动机都有延迟,DLE无疑性价比高,维修方便。20CC有专门的这个级别飞机的。

有朋友建议我从55甲醇机入门,您怎么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朋友建议我从55甲醇机入门,您怎么看?

没有必要,我个人就是直接从电灰机上的汽油机。甲醇动力已经属于要淘汰的动力了,现在70级以下用电的,甚至120级都可以,只是性价比低些。再大甲醇动力就没有任何与汽油动力的可比性了。对于55级来说 完全可以用电的。

网友:
汽油机相比甲醇机简单点,而且油便宜好搞,可以试试10CC的,但是线性不好,经济许可的话直接30CC起步不错。

网友:
汽油机起步,dle20ra,多磨合磨合

网友:
甲醇动力已经属于要淘汰的动力了

网友:
玩油动,甲醇和汽油各有优缺,技术不断进步,甲醇机逐步离开大众视线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就像压燃机早就退出历史舞台了(玩线操纵的,竞速的和收藏的,还有四冲压燃的玩家请无视这句话,免得得罪人,哈哈),我还是对甲醇情有独钟。

网友:
30cc稳定,寿命也长,比较合理。

网友:
如果10cc左右及以下的汽油机价格能够降低一些、电子点火器能够减小一些,在一定时间内取代甲醇机是可能的;
毕竟在很多地方,大排量汽油引擎飞机还不是大多数模友能够玩的,炸鸡一次的费用可不小;
相比之下,小排量甲醇机要简单的得多,适合大多数初级或类似于俺这种工薪阶层的。
俺这里玩15、25、40级固定翼的人不少,大多数都是年纪不小于40的老家伙。

大排量汽油机机最大的麻烦是飞机太贵,炸不起,小排量汽油机的性能与甲醇机相比,复杂、重量不小,说实在的,飞行性能比甲醇机差多了。

网友:
这几样机子都灰过敢脚油门都是一样的.如果飞汽油机建议30cc以上.小排量汽油机不稳定.低于30cc的机身完全可以电动和甲醇

网友(2016-03-06):
如果你买的飞机能装几种极别的发动机的话,那就最好买大一些的,因为玩拉烟什么的会把动力降弱很多

网友:
现在大的电固定翼涵道,在空时间都很短就涡喷和汽油机比较时间长

网友:
学习,最近纠结20CC还是30CC,帮助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必要,我个人就是直接从电灰机上的汽油机。甲醇动力已经属于要淘汰的动力了,现在70级以下用电的,甚 ...

其实直接上汽油还是甲醇再汽油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只是甲醇配置和调试都相对汽油简单点。我甲醇汽油机都有,都在飞。其实我不太赞成甲醇机因为动力小遭淘汰,同等排量汽油机永远没有甲醇机动力大,对吗?只是甲醇油耗比较高,油钱比较贵,并且飞后打理比较麻烦点。我油机就是OS55飞46级练习机入门的,现在OS55和三爷52,DEL20CC都在服役。玩油机最后基本还是转到汽油的。半年的甲醇机飞下来一台DLE 20CC好买了。个人经历和看法,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