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的几个问题 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2016-02-04):
1.郎宇
电机
2216-5和2216-8有什么区别 后面的数字什么意思
2.郎宇电机2216 2400kv可以搭配好盈飞腾40a电调上4s
电池
吗?飞腾支持4s
3.还是2216 2400kv电机 可以上7寸桨吗?我现在用仿apc6*4的
4.有闲置的黑旋风涵道电机 4800kv 想做成尾推螺旋桨飞机 那么最大上几寸桨?配合多少a的电调?
5.涵道电机 4800kv是不是极速比3800kv的快?

网友A:
1.两电机的KV值不同
2.桨小点,可以
3.2S电可以,3s电那就不要全油门了
4.自己试试
5.相同电压下,KV值高的转速快
以上问题,你只要知道KV值的意义,一切迎刃而解

网友B:
电机和电调用几S的电池说的明明白白,怎么还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C:
2216 2400配4s,6寸桨不长时间全油还是可以的。保险点上50a。关于螺旋桨电机的问题都可以参考电机参数,多高电压配多大桨会有多少推力,需要多大电流。一切都明明白白。
涵道电机改尾推,仍用原桨,可参考涵道参数,同样条件下效率会有所下降。非标情况查不到参数的,例如涵道电机,直机电机改尾推用2、3叶桨的,只能自己试了,原则就是不烧设备情况下加码挖潜能呗。

网友D:
2216上4s可以是可以,但是电机寿命会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