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如何把tfr8fg配置成14通道。(献给那些看说明书不知所谓的孩子们)

楼主(2016-02-04):
一直用t8fg玩superx,接sbus1-7是给飞控的,8通道飞控没有接口,因为新换了机架需要给云台控制和自动脚架配置通道,就只能设置tfr8sb为B模式,但遥控设置9-14通道竟然是同步的!反复看说明书,百思不得骑姐。。。幸得群里大神指点搞定!上图,以共勉。

网友:
感谢分享,有空试试
自古有神控一说,R8SB岂不是神收?

网友A:
6208 你能弄?

网友B:
frsky写说明书的就是傻X
说什么怎么按然后怎么闪就能输出9-14
都是假的
只有短接CH1和CH2 这样往后的通道才能正常输出
同样superx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frsky写说明书的就是傻X
说什么怎么按然后怎么闪就能输出9-14
都是假的

网友:
接受上不是专门有个短借口吗 .... 控也配了短接线 而且说明书有写的啊 干嘛短接1-2通 .. 上面专门有个短借口的 浪费通道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