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cc3d于devo10

楼主(2016-02-04):
全部都解决了,就剩下这个三段开关了,怎么样都感应不到啊,根本过不去!急急急!

网友:
我的可以

楼主:
。。。。接线是对的啊

楼主:
我的遥控刷过的

网友:
我的也刷过,你看下通道监视机三段有没有输出

楼主:
没有,是不是要设置

网友A:
你就来回掰动,你遥控器右上角的开关,掰动两下,设置就到下一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来回掰动,你遥控器右上角的开关,掰动两下,设置就到下一步了。

就是无论怎么拨都没有反应

网友B:
刷过要设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过要设混控

怎么搞!

网友C:
设置混控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混控就好了

。。怎么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混控就好了

怎么设置呢?

网友:
SUV固件设置3段开关方法:比如用fmod开关,打开模型菜单、通道混控配置、点进第五或第六通道。然后新增混控1:

输入fmod2     微调否
开关无            比例100
>0                  偏移0
替换                速度0

再新增混控2
输入随意         微调否
开关fmod0     比例-100
固定                偏移0
替换                速度0

完成

没开控,全凭记忆说的,比例或者偏移数值可能有误,完成后在混控列表界面右上角直接有显示输出值,拨动开关如能显示-100、0、100则设置正确。
论坛搜索一下应该也有相关教程、设置方法也不止一种,我这种是使用最少混控数(两条)实现三段开关。

网友:
和楼上差不多,在你想设的通道新增混控,

网友:
CC3D设置里我好像只能设置油门和方向,其他拨了都没用

网友:
到配置输出里把空的第5通道和第六通道对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