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 V+能和肥鲨HD2(5.8g接收)对频吗?

楼主(2016-02-05):
如题,有很久以前买的精灵2 V+,最近入了肥鲨HD2(5.8g接收32频道)请问二者可以对频吗???

谢谢指教!

网友A:
P2V+是2.4G的wifi图传,遥控是5.8G的

网友:
不能吧,遥控器是5.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2V+是2.4G的wifi图传,遥控是5.8G的

如果我买一个肥鲨2.4g的图像接收机,可以和大疆精灵2 V+对频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我买一个肥鲨2.4g的图像接收机,可以和大疆精灵2 V+对频吗?

楼主...精灵的图传是WIFI图传,数字信号,不存在对频。一般的图传包括肥鲨眼镜是模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精灵的图传是WIFI图传,数字信号,不存在对频。一般的图传包括肥鲨眼镜是模拟信号...

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