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 油门最高时 4个电机的输出不一样 怎么调 不调有关系吗

楼主(2016-02-05):
求解

网友:
这个应该是比较正常的 毕竟你的飞控并不是那么绝对水平的,而且还有震动的影响;你可以切换手动模式 看看 如果电机输出一致的话 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之前也这样的。。。  2个电机比较高   2个比较低。。。   最后发现是电机角度问题。。 。   4个电机不水平。。

网友:
反复校准油门,到相差很小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