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旋桨的问题

楼主(2016-02-05):
请教大神,什么样的桨是慢速桨,什么样的桨是快速桨;马刀桨,乾丰桨又是什么意思,都分别用在什么飞机上?感谢感谢

网友A:
我想只有桨形、材质和螺距之分

网友B:
发帖等答案不如自己百度,上面都有,何必一点问题就来问呢

网友C:
问题涉及的桨还分这么多类型,咋没问半浸桨呢
玩笑玩笑表介意。
一般来说,飞多轴,直机,固定翼的都只对相应的桨熟悉,要问谁全都知道,恐怕只有度娘和维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