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us Gpro 怎么连接??

楼主(2016-02-05):
s.bus 可以输出电压和信号,那连接Gpro 是否还需给Gpro单独供电??

网友:
我记着是不用

网友:
不用 可以直接插

网友A:
如果是小机,没必要两个电源线,如果是大机则有必要,其实直接把电源接在Gpro上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小机,没必要两个电源线,如果是大机则有必要,其实直接把电源接在Gpro上更好,

谢谢,就是接收机和Gpro 并联 2s供电吧?

网友B:
作为双保险,许多esc会出来两根线,一个是3pin,油门信号/+/-,第二根是2pin,+/-。有的第二根线还带一个rpm信号。
我一般都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双保险,许多esc会出来两根线,一个是3pin,油门信号/+/-,第二根是2pin,+/-。有的第二根线还带一 ...

凤凰160电调 3pin 1个,1pin 1个,怎么接?

网友:
3-pin的相信不用解释了

一个pin是什么输出?是rpm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是接收机和Gpro 并联 2s供电吧?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