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普及下450直升机各种型号之间的区别!

楼主(2016-02-05):
如题 求大神普及下450直升机各种型号之间的区别!   我看有 450pro   450dfc   450sport    450fbl   还有 V2  V3都是什么意思 有什么区别 请大神指点  还有他们之间的通用性!多谢!

网友A:
这些应该是起源于亚 拓不同型号称呼,依次是有副翼的sport,分体式机身,皮带传动,最早采用过美式头,后来改成日式,改款后是pro,一体式机身,轴传动,v2、v3是不同版本的小改款,到无副翼后先后出现两种旋翼头形式,fbl是在有副翼头的基础上设计的无副翼头,保留了独立相位器,dfc去掉了相位器,定位功能合成在拉杆上,结构更简单,主轴可以做得更短,更适合3D飞行,到目前最新款应该是450L,DFC头,重新设计了电池舱,改为电机上置,加长尾管,采用360大桨,稳定性和机动性都有很大提高……大概是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应该是起源于亚 拓不同型号称呼,依次是有副翼的sport,分体式机身,皮带传动,最早采用过美式头,后来 ...

解释的特别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应该是起源于亚 拓不同型号称呼,依次是有副翼的sport,分体式机身,皮带传动,最早采用过美式头,后来 ...

多谢大神详解! 那现在450pro 比较常用的型号是 什么呢  ?DFC?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详解! 那现在450pro 比较常用的型号是 什么呢  ?DFC?

基本上就两种,FBL和DFC,我比较过,手感差不太多,相对而言FBL比较稳,DFC比较贼。有人认为DFC有设计缺陷,受力有问题,我觉得改进十字盘球头方向以后的DFC基本上没问题了,我的550L就是DFC结构,没有出过事故,小机更没问题。切记要配合使用DFC十字盘(球头采取切线方向),有些品牌的DFC使用传统的十字盘,在剧烈3D时可能造成拉杆飞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就两种,FBL和DFC,我比较过,手感差不太多,相对而言FBL比较稳,DFC比较贼。有人认为DFC有设计缺 ...

多谢前辈指点  那 450pro  和 fbl  dfc  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是pro里包含 fbl dfc  还是 各是各的! 还有大神帮忙看下 这个旋翼头是什么型号? 多谢

网友B:
fbl/dfc分别特指的是旋翼头的结构,和机身sport/pro没有固定的联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就两种,FBL和DFC,我比较过,手感差不太多,相对而言FBL比较稳,DFC比较贼。有人认为DFC有设计缺 ...

请问:切记要配合使用DFC十字盘(球头采取切线方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切记要配合使用DFC十字盘(球头采取切线方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DFC的专用倾斜盘的球头安装方向是逆时针偏转了90度的。杜绝了连杆脱落的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D:
DFC的专用倾斜盘的球头安装方向是逆时针偏转了90度的。杜绝了连杆脱落的隐患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bl/dfc分别特指的是旋翼头的结构,和机身sport/pro没有固定的联系。

明白了  那我图片上的那款是什么型号的旋翼头!?望前辈解答!

楼主:
又学了不少东西  多谢各位前辈大神!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明白了  那我图片上的那款是什么型号的旋翼头!?望前辈解答!

你图片那个是DFC,特点是没有相位臂。如果有相位臂就是FBL.

网友E:
YT 450系列
450X,450XL,450GL,450SA,450SE,450SEV2,450 sport,450Pro,450 Pro FL, 450 Sport V2, 450 Plus, 450 Pro DFC, 450L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了  那我图片上的那款是什么型号的旋翼头!?望前辈解答!

15楼说了,你图片上的是DFC旋翼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图片那个是DFC,特点是没有相位臂。如果有相位臂就是FBL.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YT 450系列
450X,450XL,450GL,450SA,450SE,450SEV2,450 sport,450Pro,450 Pro FL, 450 Sport V2,  ...

这么多型号 很多都没见过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楼说了,你图片上的是DFC旋翼头~

恩 谢谢 !

网友F:
你能买到的最古老机型就是se了  按机身结构讲 分体结构sport 一体结构pro和 L  其中L是上置电机电池下置  旋翼头的话 现在常用也就fbl和dfc 具体用那个你可以自己决定     尾桨传动是皮带还是轴 也可以自己决定 桨是325还是360 也可以自己决定

网友:
技术普及贴,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能买到的最古老机型就是se了  按机身结构讲 分体结构sport 一体结构pro和 L  其中L是上置电机电池下置   ...

谢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能买到的最古老机型就是se了  按机身结构讲 分体结构sport 一体结构pro和 L  其中L是上置电机电池下置   ...

那前辈能 具体说下  SPORT  pro      FBL DFC          皮传  轴传    325  360      的 具体差异 优缺点吗?  多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前辈能 具体说下  SPORT  pro      FBL DFC          皮传  轴传    325  360      的 具体差异 优缺点 ...

不敢称前辈 新手上手皮带最好 不容易无限修传动齿  325桨便宜360桨贵  dfcfbl都一样 舵机用上易碎臂保护不扫齿  没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前辈能 具体说下  SPORT  pro      FBL DFC          皮传  轴传    325  360      的 具体差异 优缺点 ...

分体式的sport机身强度比pro差些,在3D时代基本上淘汰了。pro和L相比较,前者机身内容量有限,要做到干净利落的电装布线要费一番脑筋,后者更科学合理,更漂亮,但是受到电池舱的限制,电池尺寸要特别注意,太宽太厚装不进去,不过450使用常见品牌的1200或1450的6S电池就好,不必太多选择。皮传噪音小、炸机成本低些,但是调整松紧是要一些经验的,调整不当会出现皮带翻转的毛病,尾桨突然反转的后果嘛轴传锁尾更硬朗,适合3D飞行,过了频繁炸机的阶段以后建议使用轴传系统。325大桨是450标配,增加尾管长度后使用360大桨,整机浮力更大,稳定性和抗风性更好,升级后的亚拓是450L,其他品牌有的称为480,有的叫360。FBL和DFC是仁者见仁的事,不多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体式的sport机身强度比pro差些,在3D时代基本上淘汰了。pro和L相比较,前者机身内容量有限,要做到干净 ...

非常感谢  很详尽的解答 对直机 又多了些了解!感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敢称前辈 新手上手皮带最好 不容易无限修传动齿  325桨便宜360桨贵  dfcfbl都一样 舵机用上易碎臂保护 ...

舵机用上易碎臂保护不扫齿
我看到有人在某宝上还以这个为理由给卖家差评的。他的理由是舵机臂易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应该是起源于亚 拓不同型号称呼,依次是有副翼的sport,分体式机身,皮带传动,最早采用过美式头,后来 ...

解释的很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G:
舵机用上易碎臂保护不扫齿
我看到有人在某宝上还以这个为理由给卖家差评的。他的理由是舵机臂易碎。

给差评的那小伙也是秀逗了,我没用易碎舵机臂,只要是炸鸡时旋翼头先着地,舵机就要扫齿

网友(2016-04-12):
引用 网友A:
这些应该是起源于亚 拓不同型号称呼,依次是有副翼的sport,分体式机身,皮带传动,最早采用过美式头,后来 ...

就是喜欢电机上置,加长尾管,采用360大桨

网友(2017-01-25):
我算不算挖坟....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些应该是起源于亚 拓不同型号称呼,依次是有副翼的sport,分体式机身,皮带传动,最早采用过美式头,后来 ...

前辈,请教一下,既然无副翼的分为FBL和DFC,那么,以前有副翼的又怎样分?有的副翼在主桨上面,有的副翼在主桨下面。即使副翼在主桨上面,有些厂家设计的连杆结构也不尽相同。既然无副翼的分FBL和DFC,那么以前那些有副翼的又怎样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前辈,请教一下,既然无副翼的分为FBL和DFC,那么,以前有副翼的又怎样分?有的副翼在主桨上面,有的副翼 ...

过去的有副翼旋翼头种类也很多,比较常见的有美式和日式希拉贝尔头。我飞过两款油机,觉得日式(上图)更稳些,美式(下图)更灵活些。也有基于这两种形式的变异,比如希拉小翼有的在旋翼上方,有的在下方,手感不太一样。总的来说,有副翼机动性能与当今的无副翼没法比,控制难度也稍大些,但飞行姿态和轨迹有一种特殊的美感,操控手感上的一种韧性也是无副翼机体会不到的。有时候偶尔拿出来飞飞,很有怀旧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