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电问题 充不进了 求解决方法

楼主:
电池充电问题 充不进了 求解决方法
查看数:
评论数:
关灯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帖子模式

发布时间:

网友(2016-02-05):
正文摘要:
电池充电问题 充不进了 求解决方法
wxlijun324
发表于

网友:
我以前是用的自制充电器充回来的。以前泡泡老师的帖子里的那种。用索尼摄像机充电器改的。一个平衡充也就30元左右。也不会过冲很稳定的。

网友:
用简易充小电流可以充起来
发表于

网友:
检查下单片电压
徐志满
发表于

网友:
用0.5C单片独充,注意随时监测电压。
毛眼睛
发表于

网友:
我用的UNA6 PLUS+,对付这样的电池,过放或者电压过低的 ,小电流就可以充回来,很多充电器电压过低就报警,根本不充电
LIKE RC推出1/14比例U535乌尼莫克动态仿真模型:开启国产超细节仿真模型新篇章
2023年12月,仿真车模型界的新品牌LIKE RC(莱克模型)正式发布基于梅赛德斯奔弛乌尼莫克U535原型车的高端防真模型——1/14比例乌尼莫克U535,这是LIKE RC品牌的首款重量级产品,也是为数不多的拥有奔弛授权的国产高端仿真模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