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伺服电机怎么接线?

楼主(2016-02-05):
一台太平洋伺服电机。750W有原配套的驱动器。都是好的。没问题。搜到的一张图.现在不知道怎么接线才能转?请大师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21,22==脉冲/CW 23,24==方向/CCW。单信号/ 差分输入 两者均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22==脉冲/CW 23,24==方向/CCW。单信号/ 差分输入 两者均可

谢谢朋友指点。过了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22==脉冲/CW 23,24==方向/CCW。单信号/ 差分输入 两者均可

按单信号接了。不转。软件用的是MACH3,接口板没有交叉脉冲输出。没法试。在1   2脚接5V电压也试了。没反应。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请高手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