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带绑在舵机线上会影响舵机吗?

楼主(2016-02-05):
之前看帖子有前辈说扎带绑在舵机线上容易让舵机线受伤。我现在绑了扎带看见舵机线被绑出口子了 有什么影响吗?不会出事吧?

网友A:
应该没啥事,只要扎带不绑的过紧,舵机线不要绷的过紧就行。保险点可以给扎带绑的位置套上热缩管或者缠上电工胶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啥事,只要扎带不绑的过紧,舵机线不要绷的过紧就行。保险点可以给扎带绑的位置套上热缩管或者缠上电 ...

用不干胶行吗?

网友:
用蛇皮管缠舵机线

网友B:
没事的,等到线被划破,也差不多到了换新机的时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的,等到线被划破,也差不多到了换新机的时候了

真的没事吗?平时需要注意什么。我的舵机线被扎带弄破了点外皮。不知道会不会影响飞行

网友:
谁让你用扎带的??
YT舵机没关系的, 炸了换就是了。。。

网友:
我也发现,直接裸扎有时会伤害舵机线,但可以在扎带绑的地方,给舵机线加个保护,例如套管或者包个热缩管等办法

网友:
用热缩管把破的套一下,可以避免额外的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没事吗?平时需要注意什么。我的舵机线被扎带弄破了点外皮。不知道会不会影响飞行

反正我是用扎带勒紧的,只不过和侧板接触的地方用的保护贴

网友:
大机舵机线都套上管,小机无所谓,别太紧就行。别问我为什么,我身边的都这样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