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3D打印机打印飞机的吗?

楼主(2016-02-05):
本人有段时间没捣鼓飞机了,前段时间一直在研究3D打印机,不知飞机的构建用3D打印技术制作会不会超重?

网友:
没法打印,太重了

网友:
亲测可以,做好减重,镂空,薄壳部分厚度不小于1mm,面积大的要增加加强筋,用ABS。如果零件只考虑用三弟打印方式制作的话,设计上面多花花心思,ABS打出来的东西拆支撑不是一般的蛋疼。

网友:
2012年的视频、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多轴什么的打印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手持两台fdm的朋友来握握手

网友(2016-05-07):
我有一台Makerbot Z18,有这个想法也是好久了,也是苦于没有时间研究图纸,如果有好的3维模型,我可以打几架试试看

网友A:
材料的密度如果按水的 1.2 倍来计算。
如果外壳是 1.2mm 厚,简单计算一下,每平方分米重量是  14.4g。
100g 的重量,只能打印出不到 7 个平方分米,翼型是双面的,也就是每 3.5平方分米的机翼,就需要 100g 以上的重量。

估算一下你的机翼有多大面积,机身这些有多大面积,再把内部结构算上,重量就比较可观了。

如果你用 0.4mm 或 0.8mm 的厚度,也是可以的,但是对内部结构的设计可能就有挺高要求了。
如果用填充的方式,可能更重。

如果是使用光敏树脂之类,那种材料软的基本无法用。要么就加厚,严重超重。

网友(2016-06-29):
有过这种想法,但是感觉最好只用来打印买不到的结构和不好做的曲面,甚至只打印曲面的模具。

网友:
固定翼整机是不可能的了,多轴倒是完全没问题,固定翼配件也完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材料的密度如果按水的 1.2 倍来计算。
如果外壳是 1.2mm 厚,简单计算一下,每平方分米重量是  14.4g。

http://oa.zol.com.cn/569/5697827.html
看一下吧~
我们就是没有这个钻研的精神。
老外就是有钱有闲!

网友:
这个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2016-08-01):
可以用雕刻机直接雕木头,先拼成厚的材料,然后建模雕,速度快,结构整体,不知道这样的想法可不可行。

网友:
国内有,我见过照片,飞行性能特别好,表面光滑阻力小,重量比泡沫机重一些,就是很脆弱,轻轻摔一下会碎,而且不能修复。希望3d打印泡沫的技术可以普及

网友:
关键是耗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