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装油机~~请教高手帮忙!!

楼主(2016-02-05):
本人第一次装汽油机,用的是天地飞7的遥控器,7通的接收机,美国手,1、6通道混控(副翼);3通道油门;4通道方向,在飞机的升降舵的联线上遇到了问题。在此,特向论坛里的前辈请教升降舵的2个舵机与接收机的联接和在遥控器上的设置详细步骤希望能在过年放假期间调试好。各位老鸟(前辈)、高手,请你们帮帮我吧!实在是没有头绪啊~~~愁死了!!!

现在是2、7混控,在高级设置里的可编程混控里也设置了,可是只有一边会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2月7日
高级设置可编程混控1K2,混控 通道2→通道7;高级设置可编程混控1K2,混控 通道7→通道2。可是还是只有一边动,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不会看说明书吗!!!!!!!!!!!!!!上面说的仔仔细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看说明书吗!!!!!!!!!!!!!!上面说的仔仔细细!!!!!!!!!!!!!!!!!

神回复,是我看不懂?!还是。。。。。这回复有用吗??可能是我看不懂吧!!但是,你也给点有用的信息啊!!大哥

网友B:
2通道再和其他通道搞个混控呗,
没搞过,猜得

网友:
7通用在汽油机上 好像通道不太够啊,还得留一个给接收供电的接口,升降舵看来只能用Y线连接了

网友C:
这知识飞油机???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2通道再和其他通道搞个混控呗,
没搞过,猜得

现在是2、7混控,可是只有一边会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知识飞油机???佩服!

现在是2、7混控,在高级设置里的可编程混控里也设置了,可是只有一边会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升降的自己  设置混控 貌似

网友D:
连中文控都看不懂吗?

网友E:
新手提问需要的不是讽刺,是实际帮助
没人带真的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连中文控都看不懂吗?

有问题就不能问吗?你一来就什么都懂吗?都说了第一次自己装油机,以前没装过,难道就不能问问嘛?怪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手提问需要的不是讽刺,是实际帮助
没人带真的很难

说得对!谁不会遇到点问题,玉带问题难道就不能问问嘛?!

网友:
两只升降舵机动作方向都一样还用纠结吗用一根Y线就搞定了其实就是两舵机并一起用(共用一个通道),仅代表个人意见就是这么接的

网友:
唉!通道够用就不用y线,都连接收设置混控随动即可,如果必须y线,您需要其中一颗是反向舵机,或者反着装舵机。

网友F:
油机,固定翼?什麽机型?一般不需混控啊!?1、副翼用Y线接俩舵机就行了!2、升降舵用一个舵机,用Y型拉杆连接俩侧升降舵!。再说,天7只能用一个混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油机,固定翼?什麽机型?一般不需混控啊!?1、副翼用Y线接俩舵机就行了!2、升降舵用一个舵机,用Y型拉杆 ...

汽油机35CC的刀锋540
在飞机的尾部左右各需要一个舵机分别控制左边和右边的升降舵,所以需要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