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se 2.5 调参问题

楼主(2016-02-05):
mwc链接电脑,再打开gui,发现没反应(如下图),com是正确的,也知道用32位(电脑是32位系统),新人求解

网友:
点开始键

楼主:
就是点start阿,才会出现一条直线

网友A:
ftdi的驱动重新装一下,不要插蓝牙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tdi的驱动重新装一下,不要插蓝牙模块。

重装后还是一样

网友:
1.水平效准下,2笔记本COM供电可能不足,BEC供电给飞控再接电脑,3,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2016-03-14):
你之前刷进去的程序 板子上电后电机转不?我自从在没自锁的状态下重新刷入程序,现在也出现这种情况了,马达上电也不转了 。用蓝牙也检测不到板子的的输出数据

网友:
如果飞控板有灯亮 多刷几遍程序 试试 我觉得应该是固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