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振动问题解决

楼主(2016-02-06):
因为今天试飞了改了陀螺的180,感觉很满意,所以想唠叨一下,玩得高的模友就勿视好了。
之前买了两台180,从来就没飞好过,都要报废了,不甘心就一直慢慢的折腾,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振动过大的问题,之前总觉得是电机问题,还把电机修挫做动平衡,发现依旧很抖,才发现错了,尾巴自己抖才是主要原因。不断的试,发现尾管经常有不直的现象,得用手掰,校正,让传动轴比较正,这样转动中传动轴的振动会比较小,如果振动大了,尾管都会发热。还有一点就是那个十字轴的配合有点紧,也会导致尾波振动大。把十字轴打磨稍微细一点可以有效改善这个问题。调了振动后k8测试大约在500多,终于满意了。

网友A:
虽然我不玩180很久。不过可以告诉你。。振动大,你把尾波箱的虚位留出来,千万不要想办法吧尾波箱固定死。就是拧上螺丝之后尾波箱能拧动一点点的匡量为佳。
拧死尾波箱震动分分钟射尾桨。尾管都发热很明显是尾传动轴中间有一节震动太大,轴在里面甩开了擦到尾管导致的。。。顺便吐槽一下,全新原厂的地平线尾传动轴买回来就他妈不是笔直的,香港店铺买的。表示鄙视地平线。
反正每个飞机都有两边极端论,玩得好的就把这个鸡称为神机,玩不好的就说垃圾。哈哈哈哈我是后者,配件价格和原配主板性能调整方面简直巨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不玩180很久。不过可以告诉你。。振动大,你把尾波箱的虚位留出来,千万不要想办法吧尾波箱固定死。 ...

说得是。我买这机就没玩好过,不甘心

网友:
改个kbar 加卫星 暴力爽飞无问题,kbar参数慢慢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