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刷固件求助。。。

楼主(2016-02-06):
CF软件怎么安装打开呢,找不到啊,帮帮忙说一下,谢谢、

网友:
好多帖子、
视频里都有教程,随便找个看看吧

网友A:
1、装最新的谷哥浏览器,这个百度一下就能找到下载;
2、fan qiang;
3、进浏览器菜单里点 更多工具 下的 扩展程序 的最下面的 获取更多扩展程序;
4、进入谷哥商店后搜索并安装CLEANFLIGHT这个软件;
OK,你现在就可以使用CF调参软件了
再具体的请耐心等待,我年后会发一个非常详尽的有关CC3D刷BF固件的贴子,会把大家碰到的和感兴趣的问题都集中在这一个贴子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装最新的谷哥浏览器,这个百度一下就能找到下载;
2、fan qiang;
3、进浏览器菜单里点 更多工具 下的 ...

大哥 赶紧写吧 都等着你呢啊!~~~ 我这早想刷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哥 赶紧写吧 都等着你呢啊!~~~ 我这早想刷啦~~

盯紧喽,有动静喊一嗓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盯紧喽,有动静喊一嗓子

好的 我的忍不住刷了 但是电脑要驱动啊!我的f3的驱动插上没反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 赶紧写吧 都等着你呢啊!~~~ 我这早想刷啦~~

从今天开始继续写了,已经在论坛的草稿箱里了,刷固件部分基本写完,剩下刷完后的调整及软件链接等正在整理中,还得找一个好天录像等,先自已占了十层楼用,全写完得需要点儿精力和时间,打算不用全写完,差不多时就发布了,之后再慢慢补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 我的忍不住刷了 但是电脑要驱动啊!我的f3的驱动插上没反应啊!

恩,这个环节最爱出问题了,属驱动程序问题,前提是你的电脑安装了OP地面站,然后在设备管理器里把有叹号不能正常工作的端口手工指定一个正确的驱动程序,方法右击,更新此设备驱动---选择浏览计算机以查找--从计算机的设备驱动程序列表中选择----厂商选OPENPILOT----型号选下图中红框中的名称。之后走下去就行了,我用的是标准板的,猜想可能MINI版的型号得选MINI字样的吧。这是家里的电脑这么配的,单位一台电脑的驱动与这个不一样,是STM字样的,记得好象用的是CF软件首页里提供的CP210X驱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恩,这个环节最爱出问题了,属驱动程序问题,前提是你的电脑安装了OP地面站,然后在设备管理器里把有叹 ...

老版BOOT3的可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恩,这个环节最爱出问题了,属驱动程序问题,前提是你的电脑安装了OP地面站,然后在设备管理器里把有叹 ...

你们都是高人啊!这破玩意儿我从组装到飞起来经历太坎坷了 各种问题 在论坛开帖子问的我的账号硬是升了一级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版BOOT3的可以吧?

我手头只有BOOT4一种版本,BOOT3的没测试过,你可以按我这种思路试一下,理论上应该可以,在OPENPILOT这一下厂商下共有4种端口类型可选,标准版我是这么选的好用,实在不行另外三个试一试,再就是我单位电脑的驱动不是这么配的,是另一种带STM字样的,可能是用VCP21X这种驱动程序了,在我即将发的新贴子里有不同种状态下的设备端口名称截图便于大家对比。另外还有不少人说用MINI CC3D爱出问题,不知道是不是用的BOOT3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都是高人啊!这破玩意儿我从组装到飞起来经历太坎坷了 各种问题 在论坛开帖子问的我的账号硬是升了一 ...

研究、折腾、再去飞行加炸机、修机,其乐无穷,其实我也碰到了N多问题,所以没事儿也在思考和解决问题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手头只有BOOT4一种版本,BOOT3的没测试过,你可以按我这种思路试一下,理论上应该可以,在OP ...

MINI是BOOT4开始的,我的BOOT3只能用到14.10。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INI是BOOT4开始的,我的BOOT3只能用到14.10。

哦,要是这样的话MINI也应该没问题了,把BOOT3刷了,刷成BOOT4就应该可以上15.02了,BOOT4的BIN文件我有,要不直接刷成BF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要是这样的话MINI也应该没问题了,把BOOT3刷了,刷成BOOT4就应该可以上15.02了,BOO ...

试了一次刷4没成,不知哪里出问题了,等你的详细步骤吧。

楼主:
期待详细步骤。。。。。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装最新的谷哥浏览器,这个百度一下就能找到下载;
2、fan qiang;
3、进浏览器菜单里点 更多工具 下的 ...

这位大神,问下bf和cf软件有何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位大神,问下bf和cf软件有何不同

常说的BF指的是固件,是CF固件的另一个分支,主要由Boris.B进行代码的更改和维护,更新快,功能多等,可以看成是CF的私人改制版,使用这两种固件的飞控都用CLEANFLIGHT调参软件也简称CF调参软件进行配置和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