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lite上升和下降的时候发抖

楼主(2016-02-06):
nazalite上升和下降的时候发抖
平飞、悬停就比叫稳当。
这个该怎么处理,调整哪个参数,求教。
已刷v2

网友A:
基本感度,垂直,降低20看看,还抖动就在降一点

网友:
方向感度降低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感度,垂直,降低20看看,还抖动就在降一点

基本感度已经很低,在低就停不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基本感度已经很低,在低就停不住了

动力问题》?我过去遇到过因为接线太细,导致供电不足,悬停稳定,只要一加油门就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问题》?我过去遇到过因为接线太细,导致供电不足,悬停稳定,只要一加油门就抖动

线应该没问题的,原来用的pix都没有的,现在换成naza,才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应该没问题的,原来用的pix都没有的,现在换成naza,才出现这个问题

现在感度是多少,发截图

楼主:
基础105,升降14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基础105,升降140

多大轴距升降140会不会太高啊?我550轴距用的140!还有抖是哪种抖?高频抖是感度太高!下降抖是通病!下降慢些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轴距升降140会不会太高啊?我550轴距用的140!还有抖是哪种抖?高频抖是感度太高!下降抖是通病!下 ...

我的也是550轴距。
就是左右那种摇晃的抖,但是幅度不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