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地面站加载不了固件

楼主(2016-02-06):
点击加载固件后出现以上图片信息,不显示固件版本。点击四轴刷入,提示黄色感叹号操作超时。
请问其他人遇到这种情况了么?该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A:
地面站没抓到APM的讯息...把APM重起连接看看..我有次这样情控情况重起apm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没抓到APM的讯息...把APM重起连接看看..我有次这样情控情况重起apm就好了.

我重新连好几次了,一直是这样。数据线什么的都没问题。

网友:
网络连接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重新连好几次了,一直是这样。数据线什么的都没问题。

试过电脑重开机吗?

网友:
实在是不想说,这个问题遇到了很多次了,完全都不知道是怎么搞好的,我觉得还是apm本身的问题

网友:
卸载地面站 重新安装地面站和驱动。

网友:
我之前就是这样 是串口无法识别。重装驱动就解决了

网友:
看看驱动,设备管理器看看串口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见过,是apm的服务器问题  换个时间段就好了

网友:
直接网页下载,加载自定义固件

楼主:
网线是12M的,速度不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线是12M的,速度不慢啊。

与速度没关 , 连不上主机

网友B(2016-12-10):
问题解决没有,没解决我在告知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没有,没解决我在告知你?

已经解决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没有,没解决我在告知你?

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

怎么解决的说出来大家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