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玩APM-简单调判PID

楼主(2016-02-06):
PID的原理与调整方法,论坛上很多, 这里不讨论;
飞机飞下来以后,我怎么看PID是不是很好?
特别是固定翼?
APM的log里面有P俯仰/R横滚的记录,在ATT栏里

DesRoll-飞控判断后期望的Roll
Roll-      飞机实际的Roll
DesPitch-期望的Pitch
Pitch-    飞机实际的Pitch

下面是某个固定翼的飞行PID记录;

可以看到期望/实际曲线有角速度波峰差距:
Roll的期望/实际跟的很紧,代表良好。
Pitch则差距比较大,那就是PID不足,可以把P适当调高,再飞看看然后判读是否合适。

上面是个多轴的Roll曲线,实际的Roll超过期望的曲线,看的出来是一个超调的PID,必须调低才对。

上面是一个很好飞的多轴,R/P 在期望/实际曲线中跟的很好,反映出飞机稳定及抗风性能都会很佳。
PID是否合适? 不一定依赖自动调参,旋钮调参,这样看看LOG就明白,再加一点经验其实APM不难调!

大部分的飞行器,电池等大重量的会在Pitch方向,所以:
Pitch的P要比较高。
Roll超调的情况比较多。
Pitch则常不足,也能飞,但是迟钝。
大家一起检查看看你的LOG曲线!

网友:
pitch差距大是pid不足,要调高;roll差距大是pid过高,要调低。哪有没有pitch要调低或者roll要调高的情况呢?是不是看实际的高低来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位置不太明白 我是固定翼 发现期望跟实际值在不同上下水平线,不能重合 如何调,请指教,谢谢

PID不能重合我没遇见过,也不明白原因,或许有空可以钻研看看。
不过看的出曲线还是跟的很好,若不看重合问题,似乎Pitch超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PID不能重合我没遇见过,也不明白原因,或许有空可以钻研看看。
不过看的出曲线还是跟的很好,若不看重 ...

我是飞翼 平飞需要有一定角度向上 估计是导致不重合原因 谢谢了

网友:
不错,长知识了,以前只知道预期和实际跟得贴就行,原来还有过调和不足之分

网友:
科学调试的好方法!以前只会一遍一遍用目测的方式调,对于多轴来说还相对可行,但对于固定翼来说可行性就不那么好了。用看log的方式调,具有具体的曲线可以参考,pid参数的差距大小也一目了然!非常棒的调参方法!感谢分享!

网友:
不重合 , 应该是油门输入及输出不配合引致 , 调油门中立点该可解决

网友:
谢谢回复 我是固定翼 油门应该只有最低点 我的图是ROLL跟pitch 不重合
估计飞翼特性,没角度不能平飞
我是大概6-10度才能平飞
这问题还真要调0 测试才知道是否重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个位置不太明白 我是固定翼 发现期望跟实际值在不同上下水平线,不能重合 如何调,请指教,谢谢

不知道你的机型和具体重量分配

看波形来说,个人感觉是飞机姿态变化对实时操控指令有延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机型和具体重量分配

看波形来说,个人感觉是飞机姿态变化对实时操控指令有延迟

就可能是433延迟 x6飞翼 用rlink apm2.52  3.4版本

网友:
基于理论分析的调试可以避免盲目性,且更加高效!这样的技术贴很精彩!

网友:
请问同样原理~可以用在四轴的设定吗?

网友C(2016-03-17):
最近在玩apm飞固定翼,已经将飞行模式改为5通道控制,并设置了5通道为3段6通道为2段开关,可是任然无法实现控制超过3种飞行模式,具体怎么设置望大神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在玩apm飞固定翼,已经将飞行模式改为5通道控制,并设置了5通道为3段6通道为2段开关,可是任然无法 ...

设置的方法跟多轴一样的,百度一下很多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设置的方法跟多轴一样的,百度一下很多哦。。

固定翼模式貌似7通道无法控制飞行模式如何开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翼模式貌似7通道无法控制飞行模式如何开启呢

固定翼目前没有类似四轴的7/8通道作为空中开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固定翼目前没有类似四轴的7/8通道作为空中开关

看楼主的帖子飞固定翼6个飞行模式是怎么用遥控切换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固定翼目前没有类似四轴的7/8通道作为空中开关

遥控和地面站要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的帖子飞固定翼6个飞行模式是怎么用遥控切换的

5通道的3段开关需要跟6通道的2段开关设定主从模式,这样3x2产生6个PWM档位;
主从设定方式看是什么遥控器,有不同的调整法;
百度一下 “APM 6段开关”,很多不同遥控器设定教程。
我是用的Futaba.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和地面站要怎么设置

发射机》接收机与APM接线》APM与地面站MP usb(或数传)通讯,到初始页》飞行模式页设定。网上或论坛教材很多,搜“APM 飞行模式设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5通道的3段开关需要跟6通道的2段开关设定主从模式,这样3x2产生6个PWM档位;
主从设定方式看是什么遥控 ...

我用乐迪10

网友(2016-08-30):
lz啊你好。我是上次在帖子里问你相机快门的。
又来了,你是个民间高手哈,我和一群开发者一起发起了一个ardupilot的wiki汉化项目,开源公益。
你能不能参与一下~
https://github.com/riddle911/ardupilot_wiki

网友(2018-09-21):
引用 楼主:
大概表示的不好,请看下图:

要观察的跟波形的高度无关,大小有关系。

g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fx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位置不太明白 我是固定翼 发现期望跟实际值在不同上下水平线,不能重合 如何调,请指教,谢谢

是不是设置了通道反向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