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x5的电池选择

楼主(2016-02-06):
新入的泰世x5,4025 100a,现在用的4200 50c,总觉得有点软,问下各位大大,有用过男爵5200 50c或者5200 70c的吗?能否装的下?如果用70c,电调能否扛得住。
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A:
x5没飞过,纠正你一个观点,电池c数再大也不会烧电调的,电池c数代表电池的放电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x5没飞过,纠正你一个观点,电池c数再大也不会烧电调的,电池c数代表电池的放电能力。

主要我的理解是放电能力大了,电调经过的电流是不是就大了。按5200 70c算,放电就是350a了,100a电调最大电流200a,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B:
配置不变情况下放电电流大小取决于马达负荷,电调的最大电流值要大于马达工作的电流才能保证马达正常工作同时不烧毁自己,同样电池的放电能力要大于电调需要输入的电流才能保证电调正常工作,马达动力也充沛,且电池本身也不受损伤…

网友:
5200 70c的用了之后带不上头罩

网友C:
我原来飞过这个机。动力一样。花牌evo 4200电池,忘记多少c了,这个机从来不软啊,你开90%的油门曲线试试嘛,我是elf 标定定速
可高频钟摆,完全没得掉转。比我的600爆很多倍。原来群里面有人飞过更高转速油门的。楼主可以试试,别换电池,电池都中不溜的,差不多。只要
不是掉电太快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原来飞过这个机。动力一样。花牌evo 4200电池,忘记多少c了,这个机从来不软啊,你开90%的油门曲线试试嘛 ...

非常感谢了。我还大弱驴一个呢,看来是自己技术不够,呵呵

网友:
X5要转速高一些才爽,不过技术练好是关键,别人王周海飞2400转也爽的很,螺距控制很关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配置不变情况下放电电流大小取决于马达负荷,电调的最大电流值要大于马达工作的电流才能保证马达正常工作同 ...

回答的通俗易懂,对我等新人很有帮助。谢谢你!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