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高手。450用什么舵机省心

楼主(2016-02-06):
  最好的在用95,电机,电路都挺好,就电位器是短板,换电位器高难度。打算长期飞450,问一下路过的高人,你们用什么舵机

网友:
deko1102,虚位小,不扫齿。个人用起来感觉比215省心一些。

网友A:
futaba s3270配易碎臂

网友B:
kst新出了和磁感应舵机,这个电位器就不会坏了,就是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kst新出了和磁感应舵机,这个电位器就不会坏了,就是稍贵!

给测试下呗

网友:
我只想说DEKO炸了免费换齿。。。

网友C:
我只想说你必须用正版的,价格、性能是其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futaba s3270配易碎臂

KST,DEKO都不行?

网友:
我不年轻,因此不轻信宣传力度很大的新品牌,从汽车用的机油,到航模用的电装。从小就知道futaba质量好,今天看还是高端屹立不倒,因此在没有太多时间研究的时候,先相信他。。注意,我这种性格不一定是优点。也许不能捡到第一手便宜。但是总是增加不出错的概率。
deko、kst我确实不熟悉。只知道当年kst应该是大 陆第一款仿造mks的舵机,很轰动,台湾的servoking也是仿mks,乌鸦一样黑。但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deko又再舆论上跑在kst之上。

有一点我是清楚的,我公司用的精密工业直驱电机和伺服电机,基本日本原装以及日本品牌大 陆组装的能做到终身不坏,台湾和国产的副厂电机价格1/5,基本故障率和震动翻一个数量级。不是说日本电机不坏,而是比如5年后坏了,再换国产电机,以后就要年年换。差距在哪里我不知道?放在模型上做参考有没有价值?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宁可保守也不冒进试用新品牌便宜的产品。这么谈应该没人跑出来说我不爱国、哈日吧?

futaba舵机质量和质检都比较靠谱。futaba高端无刷舵机我拆开过,该坚固的坚固,该牺牲的零部件用塑料牺牲,学过工业设计的一看就知道设计是合理让人放心的。至于你要我在450级用futaba s3270去跟deko、kst去PK,我不知道结果如何。但是大机上首推futaba应该没人反对吧?

这个问题跟vbar PK kbar不一样。那个问题其实更简单。

PS,450级有一个独特优势,可以使用易碎臂。futaba s3270能用。如果deko/kst也能用,那在这一点上打平。

网友:
deko让我改变了人生观,从此站起来做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说你必须用正版的,价格、性能是其次

直升机版隔一段时间总会跑出来一个奇葩,人家问一个问题他磨磨唧唧打上千字,只为告诉你全世界只有他用正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升机版隔一段时间总会跑出来一个奇葩,人家问一个问题他磨磨唧唧打上千字,只为告诉你全世界只有他用正 ...

那是啊,你有钱没钱,你都的用贵的!

网友:
kst215,我觉得挺好

楼主:
本人用的品牌不多。  已经过了大炸特炸的阶段了,就想安安心心的飞。不想修。拿修机的时间陪老婆,挣钱。比较看好futaba s3270

网友:
恆吉MD922x3金屬臂9257x1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升机版隔一段时间总会跑出来一个奇葩,人家问一个问题他磨磨唧唧打上千字,只为告诉你全世界只有他用正 ...

人家都买好的飞机配件专门为飞长时间悬停续航,还好飞机是机器,如果是有感情的动物,估计都被他养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