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刷cF后无法解锁

楼主(2016-02-06):
按泡泡老师教程把cc3d刷成了cF,现在卡在最后一步,油门解锁不了。

图1  是遥控杆全部打左下角时的数值。图2 是控杆打右上角时的数值。

我试了一下,在调参软件中,如果按图3的方法把解锁这个打开,就能解锁电机,但在软件中点了保存后,拔掉数据线,电池重上电,又不能解锁电机。这时再连上调参软件看,图4这里是解锁条是灰的。

推断我在软件中点保存,飞控没真正写入设置。注:其它参数内容都能正常写入,唯独这项保存不了。

网友:
Cf好用些?

楼主:
折腾了一天,搞不定

楼主:
CF 的手动模式更舒服

网友:
我的CF也解锁不了,请问你是如何解决的,谢谢

网友:
按照这个照片设置完  解锁

网友A:
我的也解决了,在遥控器上把油门微调调整为最低油门不超过1000,超过1000不能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解决了,在遥控器上把油门微调调整为最低油门不超过1000,超过1000不能解锁

我犯的是更幼稚的错误,都不好意思说出来。以为CF跟3D一样是内八字的解锁。所以一直用各种内八、外八在解锁,丢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