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450第二个起落不到30秒 悬停 突然断电炸鸡---求解释

楼主(2016-02-06):
双12购的JR 450套件(陀螺除外),今天首飞,飞机很轻盈,第二个起落飞悬停,不到30秒,提油门试蛙跳调锁尾,收小油门突然断电,飞机垂直落地。落地检查,无论如何推油门,发现电机慢速转动或者不转 听见“嘟嘟嘟”的声音      大奖小伤、脚架小伤 尾撑端一个 头罩伤 脚架固定住伤 尾中联弯 。。。。。。。。

网友:
是不是电调电机有毛病,或者设置问题,,,

楼主:
有模友跟我同样情况 应该是电调问题

网友:
直接3d模式起飞就会这样,必须先普通模式启动后再切3d,说白了油门曲线必须从0启动,不然电调自动切断动力。

楼主:
刚调机 就是普通模式啊 还没设3D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调机 就是普通模式啊 还没设3D模式

油门必须从0点启动

楼主:
是0点起动

楼主:
不到10多秒 电调非常烫手 普通 悬停飞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到10多秒 电调非常烫手 普通 悬停飞行

电调什么型号,你油门比例多少。记住油门比例越低越发热。一般电调要控制在75%油门以上比例。要降低转速靠换小齿轮或者降低电池s数

楼主:
电调是JR450原厂 电调油门是原来默认斜线 都还没设  第二个起悬停估计就是10多秒 就断电 电调很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是JR450原厂 电调油门是原来默认斜线 都还没设  第二个起悬停估计就是10多秒 就断电 电调很热

先按我说的先排查过热的问题,再排除其他。

楼主:
同样情况第一起落没事 第二起落不到30秒 都是旋停 ,第一起落还小飞了下航线

网友:
楼主悬停油门和转速设置的多少?

楼主:
说是设置问题 进角和电压不是出厂默认的, 问题是套机拿到手除了油门行程都没有设置过,那时候也没有电调说明书,怎么会变动设置参数,看来以后用新电调还是预先都设置一次比较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是设置问题 进角和电压不是出厂默认的, 问题是套机拿到手除了油门行程都没有设置过,那时候也没有电调说 ...

弄好没有?如果没有,真诚建议换一个好盈60A V4。功能性能远超原厂,也远超旧的50A V3,价格也不贵。

网友:
FORZA450的电调参数出厂时已经最优化,无需改动。

经检查,此电调BEC输出值改动了(默认是5.25V,通电后发现是5.0V),其他参数也进行了修改,无法正常启动,经重新设定为出厂默认值后,BEC输出正常,马达启动正常,经油门行程校准后,飞行正常。
总计飞了3块电池,差不多14~15分钟,无任何异常现象,每次降落后测试电调温度在25℃左右,正常。
关于你反映的电调很烫,如果修改电调里的马达进角参数后可能会导致过热,无特别要求请不要随意修改。

请放心飞行吧,有疑问请详询经销商或者致电JR中国客服4008258887咨询。

楼主:
电调收到 还送了配件 和一些JR的精美贴纸 画册 日历。。。感谢JR的售后

网友(2018-03-31):
求FORZA 450  NHA-50-SB5电调说明书,一分钟就过热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