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Racing F3 飞控连接不上调参软件了

楼主(2016-02-06):
飞控用一直用CF固件,今天刷BF固件后连接不上调参软件了
飞控与电脑连接电脑可以识别COM口

但是CF软件连接不上

BF软件也连接不上。重新刷也不行。F3原先连接USB蓝灯常亮,红灯闪,现在红灯不闪了。是飞控坏了吗?

网友A:
是不是接了OSD,如果接了OSD,把OSD的5V\GND暂时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接了OSD,如果接了OSD,把OSD的5V\GND暂时拔掉

没接OSD。。感觉好像是STM32不能读取了。飞控红色指示灯根本不闪烁。不知道这个能不能重写ROM

网友:
加电再连试试

楼主:
试了,不行,板子数据那个灯不亮。

网友B:
短接boot重新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boot重新刷固件

把boot和哪个短接?3.3v?  短接了还用usb串口烧写固件还是用其他接口?可以详细说下吗?谢谢

网友B:
短接图中两个点!让后连接usb打开cf设置下面图一样~ 让后就可以刷固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图中两个点!让后连接usb打开cf设置下面图一样~ 让后就可以刷固件了!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图中两个点!让后连接usb打开cf设置下面图一样~ 让后就可以刷固件了!

谢谢,刷好了。

网友(2016-05-19):
引用 网友B:
短接图中两个点!让后连接usb打开cf设置下面图一样~ 让后就可以刷固件了!

我攪了一整天 , 最後還只有大神的方法可行... 謝謝大神 ^^

网友:
你好,我遇到的情况和你一样。我的qq 917281903 想请你详细教我一下

网友C:
楼主,我刷了好多次固件,可还是连不上,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刷了好多次固件,可还是连不上,是什么问题?

用cf软件刷,还有确认下刷进去的的是不是飞控固件,再不行换个老版本的固件刷进去试试。还有你的飞控插usb灯亮吗?

网友(2016-10-12):
CC3D飞控出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图中两个点!让后连接usb打开cf设置下面图一样~ 让后就可以刷固件了!

大师 你好!我的和楼主的问题一样 按照你的方法 固件烧录成功了 成功之后点连接还是只能显示端口打开 10秒后还是连接失败!这怎么办哦?烧录固件完毕后是不是把短接线去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图中两个点!让后连接usb打开cf设置下面图一样~ 让后就可以刷固件了!

烧录完固件还是连接不上 求大师指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cf软件刷,还有确认下刷进去的的是不是飞控固件,再不行换个老版本的固件刷进去试试。还有你的飞控插us ...

我的烧录完固件还是红灯不闪 楼主你刷的哪个固件 在线的还是本地的?烧录完就把短接线拿下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的烧录完固件还是红灯不闪 楼主你刷的哪个固件 在线的还是本地的?烧录完就把短接线拿下么?

建议刷本地固件!刷完断开短接拔掉数据线重新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刷本地固件!刷完断开短接拔掉数据线重新连接

好的 已OK 多谢指教!

网友:
我的飞控找不到COM口,红灯闪烁,蓝灯常亮,是飞控有问题?

网友(2017-04-11):
引用 网友B:
短接图中两个点!让后连接usb打开cf设置下面图一样~ 让后就可以刷固件了!

学习到了,谢谢

网友(2017-09-07):
果真管用,赞赞赞

网友(2017-10-13):
楼主,在吗 模友求解你发帖的这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短接图中两个点!让后连接usb打开cf设置下面图一样~ 让后就可以刷固件了!

在吗,我的问题和楼主的一样,可是我按照你说的做了,可是还是解决不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吗,我的问题和楼主的一样,可是我按照你说的做了,可是还是解决不了。求大神指点

估计飞控坏了

网友(2018-02-13):
引用 网友B:
短接图中两个点!让后连接usb打开cf设置下面图一样~ 让后就可以刷固件了!

感谢,说的很清楚 !

网友(2019-05-06):
我之前把uart1关掉,然后现在串口打不开,但红灯是闪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