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PRO尾巴指向右边的时候回弹

楼主(2016-02-06):
论坛很多人都强调GPRO要严格找准中立点,但真的TM麻烦难找。好心人请告诉我怎么找准中立点吧。我套用新手模式,控里面陀螺仪感度为“70%”成功首飞。大螺距尾巴指向右边,加大了“尾集体螺距补偿”有所改善。开3D跑遍的比较少
普通模式,油门曲线0-100,45度斜线。打螺距尾巴严重向右指向,3D模式会好一点。
下面上图片,麻烦大家看看中立点这样可不可以?

楼主:
各位大神指教啊

网友A:
Gpro的通病,硬伤,所以论坛出的人多 难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ro的通病,硬伤,所以论坛出的人多 难调。

这gpro技术要求也太高了

网友B:
Gpro尾巴确实不好调,要求机子震动小,机械部分先到调到位。我是折腾不出来,所以换成K8或MB咯。哈哈。ikon啥的你也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ro尾巴确实不好调,要求机子震动小,机械部分先到调到位。我是折腾不出来,所以换成K8或MB咯。哈哈。ikon ...

ikon容易调吗?主要英文界面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ikon容易调吗?主要英文界面麻烦

中英都 一样嘛,你看看别人的中文教程不就行了吗?里面的那些参数就算是中文也不一定懂是啥意思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ikon容易调吗?主要英文界面麻烦

金腦有中文版的軟體了~

网友:
尾巴中立点向左一点,我的550l,调了没问题了

网友C:
gpro锁尾和非锁尾怎么设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ro锁尾和非锁尾怎么设定啊?

调高尾巴感度,GPRO的灯变绿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高尾巴感度,GPRO的灯变绿色

先谢了,还没时间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