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问题咨询

楼主(2016-02-07):
电调模型起飞后,
电池
的电压逐步下降,请问这时,如果油门不变的话,是否螺旋桨的转速也是同步下降的?还是电调会自动调节,确保同一油门下,
电机
转速不变?

网友A:
转速会跟着降的,除非是直机用的定速电调,但也有个下限,电压过低就不行了

网友B:
转速会随电压逐渐下降

网友C:
楼主在飞飞的时候感受不到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