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台遥控器价位差不多,FrSKy X9D Plus和Spekrum DX6怎么选择,听听高手建议。

楼主(2016-02-07):
FrSky Taranis X9D plus 16通道 遥控器 带X8R 盒装 铝箱版 现货        1475元美国地平线 6通道DX6 DSMX Spektrum 2.4G专业级遥控器SPM6700       1580元
主要是飞固定翼,准备过年以后买入。
请用过这些控的高手说说:这俩控的稳定性,可靠性,操控性等方面比较一下,哪个更好一点。先谢了。顺祝新年快乐!

网友:
都没用过,一直用futaba,不过frsky的兼容futaba接收机不错,没有失控记录,六通总有一天你会感觉不够用的,建议八通以上,1500买个六通进口控就是个鸡肋,你会后悔的

网友:
FrSky Taranis X9D plus 16通道 遥控器 带X8R 盒装 铝箱版 现货        1475元
打算过完年就入手了。

网友:
,铝箱真没必要,纸盒版的带X8R,1300RMB就够了。

网友:
x9d plus在用的帮顶!

网友A:
居然有人把DX6和X9D plus比。OpenTX爱好者表示在有16通道、OpenTX系统与逻辑开关的X9D plus面前DX6瞬间不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有人把DX6和X9D plus比。OpenTX爱好者表示在有16通道、OpenTX系统与逻辑开关的X9D plus面前DX6瞬间不见 ...

x9d神控排第一,做工啥的也不差,不是一个档次啊

网友A:
必须叉九,六通你会后悔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问一下:FrSKy有没有带三轴的接收器?

网友:
没有带陀螺仪的 那个好像只有华坑有吧

网友:
除非有很大心结,dx6 不建议!x9d强大得一逼,看过视频解说,已深深爱上

网友:
没得比,x9d功能肯定比dx6高出十万八千里,至于稳定性反正不必futaba差,至于做工也只能说还能看看   总体来说 无法比较,甩dx6大概很远很远

网友:
还有一点地平线中国跑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