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控电充电时设为多少A,多少V啊?

楼主(2016-02-07):
b6上没有1s(3.7V)的选项

楼主:
图片挂了,重来

楼主:
写有4000mah,5c,3.7v
观察发现有两片电芯

网友A:
支持5C冲电 用用你B6最大电流应该都没问题只要平衡线不烫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5C冲电 用用你B6最大电流应该都没问题只要平衡线不烫手就行

不知道5c是充电还是放电倍率,保险起见设小电流,不过设多少v呢?

网友B:
3.7V应该是一片,难道是2P并联加大容量?有平衡头么?上个图看看靠谱点。一般控电不会高C,充电1C即可,设4.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3.7V应该是一片,难道是2P并联加大容量?有平衡头么?上个图看看靠谱点。一般控电不会高C,充电1C即可,设4 ...

现在手机上不了,晚上回家上图

感觉奇怪,写3.7却有2片电芯

b6也没有4.2v的选项

网友B:
3.7,  4.2是截止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3.7,  4.2是截止电压。

网友B:
有点怪,2片,3.7V没平衡头。。。。。不过很可能是并联,要不控的电箱放不下。试试镍氢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怪,2片,3.7V没平衡头。。。。。不过很可能是并联,要不控的电箱放不下。试试镍氢充吧。

锂电池能用镍氢充?求教

网友:
2S以上锂电有平衡头,你这个没有,就像你图上那样,用镍氢串充方式,截止4.2就是。有时电池轻度过放也可以用这个办法救一下。

网友C:
是LiPo CHARGE
balance当然没有3.7V这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LiPo CHARGE
balance当然没有3.7V这个选项

谢谢,充好了,但想1、求教 CHARGE和balance意思2、怎么确定一块电池充电的电流和电压呢谢谢帮助

网友:
不用 平衡模式就可以冲1S的。。。。 这个绝对是并联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充好了,但想1、求教 CHARGE和balance的意思2、怎么确定一块电池充电的电流和电压呢谢谢帮助

CHARGE和balance 前面是不平衡充电 后面是平衡模式充电 冲1S和NS 设置电流都是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