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forza700的电装

楼主(2016-02-07):
屌丝攒了半年钱,买了架forza700(此处应该有眼泪),由于是空机,没有带电装,所以还要攒钱买电装(此处楼主已经泪流成河),在这里请教下各位大神,推荐下forza700的电装,感激不尽!

网友A:
Deko舵机一套。好盈160HV、凤凰160HV、K160HV随便选。电机就4525嘛。陀螺仪就多了去了,MB、VB、ikon之类的随便整一个。凤凰好像没BEC,直接搞块2S电池就行了。电池可以先男爵嘛,性能很好。

网友:
kst815现在确实便宜  不过deko也很好   电调好盈100AV3 也够用 不豁着玩儿吧 或者二手凤凰160   电机 800MX就中 也划算

网友B:
因为你机型贵,因此我才有如下推荐,别又被人喷

舵机全世界口碑最好的,模型历史悠久的应该是futaba。针对700电直直应该主推bls 272 + 276。我的forza700用的是bls253+276。海淘没那么贵,其他品牌你等别人推荐。电调看你怎么飞,3d就要120a以上,比如好盈160,德国k牌120hv等,飞航线100a足够
电机天蝎星pyro等看米多少
陀螺仪可以考虑futava cgy750,跟bls舵机一起买优惠很大。至于neo/ikon/MB还是kbar,你自己决定吧
大小桨可以看看芬记710 3d或者720 f3c

祝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机型贵,因此我才有如下推荐,别又被人喷

舵机全世界口碑最好的,模型历史悠久的应该是futaba ...

bls275sv和bls276sv这套组合吗

网友C:
舵机也可以用jr的,更搭,性能也屌,比如新出的8925。电调推荐好盈160hv,电机4525足够

网友B:
引用 楼主:
bls275sv和bls276sv这套组合吗

275太贵是金属壳 可能没必要。
我把找一找把几个套装链接私信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也可以用jr的,更搭,性能也屌,比如新出的8925。电调推荐好盈160hv,电机4525足够

jr舵机是用nx8925+nxb89g组合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jr舵机是用nx8925+nxb89g组合吗?

这是最新最强的组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最新最强的组合了

谢谢老吴指点,forza700能装上就可以。这套组合价格也不算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275太贵是金属壳 可能没必要。
我把找一找把几个套装链接私信发给你

好的,顺便了解下各种不同的组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吴指点,forza700能装上就可以。这套组合价格也不算很高

从日本买回来一套不到三千,而且用着是顶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日本买回来一套不到三千,而且用着是顶级

futaba接受能接入jr的舵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futaba接受能接入jr的舵机吗

舵机不是插陀螺仪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275太贵是金属壳 可能没必要。
我把找一找把几个套装链接私信发给你

forza700改用8mm电机的话,除了要用8mm的马达齿,还需要改什么吗?固定马达齿那个固定座轴承是不是也要改?

网友D:
我的F700电装搭配是MKS950+980+G160+4525-520kv+vbar neo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F700电装搭配是MKS950+980+G160+4525-520kv+vbar neo

看你的f700出掉了,哎。为啥不留着飞

网友E:
LZ明显是打着吊丝的旗号。。。。
BLS451+BLS251已经很好用了
AR7200XB, 接收机都省了好不好。
好盈100HV,电机4035
接收电用3000mah ni-mh/ni-cd
或者Jive120HV,接收电也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ko舵机一套。好盈160HV、凤凰160HV、K160HV随便选。电机就4525嘛。陀螺仪就多了去了,MB、VB、ikon之类的 ...

k160的话不如k200啦,差价不多了啦 但要注意下尺寸。
电池么男爵,九泓都可以咯。。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明显是打着吊丝的旗号。。。。
BLS451+BLS251已经很好用了
AR7200XB, 接收机都省了好不好。

好盈100hv够用吗?有点怕怕

网友F:
如果是要飞3D的话,大桨建议用芬记690或者EDGE693,我起初买的EDGE713和油王716,后来发现这飞机确实轻,得用690桨飞3D才合适,用710的桨会有点飘。。。。强烈推荐EDGE,那声浪芬记真的没法比,不过芬记用来平常练习很不错,毕竟价格摆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要飞3D的话,大桨建议用芬记690或者EDGE693,我起初买的EDGE713和油王716,后来发现这飞机确实轻,得 ...

好的,请问下你定速多少飞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请问下你定速多少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