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100S最强混合机型(视频+多图)

楼主(2016-02-08):
在此先祝大家新春快乐,猴年爽飞,越飞越好
先上两段视频,100S电池电压不足,随便翻翻,技术一般,请勿见笑,视频飞行中100S使用的是1.2版本的DSU40L舵机,下面有详细介绍: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图6:

图7,100S使用了性能强大的DSU40L舵机后,这些原厂舵机就不想再用了。。

D7E使用Mckay固件,协议为DSMX,这些是100S用DSU40L舵机的飞行设置,是按我自己的飞行手感来调的,还不够完善,和100S原厂舵机设置有些差别,视频中就是用这些设置来飞的:

M固件的行程最大可以调到175,100的行程设置并不算大。。

各曲线设置:

方向曲线这么设置我觉得尾巴比较好飞了,起码转圈飞行变得比以前要好飞,感觉还可以,这样的方向曲线要配合100以上的行程

普通油门曲线,我用的不是定速曲线:

3D油门曲线

普通螺距曲线

特技螺距曲线,保持默认没有调

看完后大家也明白了吧?其实我100S使用的就是MCPX的舵机,至于我为什么非要给100S使用MCPX舵机而抛弃原厂舵机,如果你玩过MCPX这神一般的机就会很清楚了,MCPX舵机的手感我觉得是小机中最强的了:打舵精准凶猛无比,稳定性好,反应灵活迅速,操作跟手,比100S的原厂舵机强多了,给100S用过MCPX舵机之后你不会再想用原厂舵机的。。{:1_34:如果驰远也能把他们的原厂舵机做得跟MCPX的舵机一样性能那么强大就好了,驰远的原厂舵机飞行手感我感觉太绵软,打舵不凶猛又不够精准,反应也慢还有一点延迟,有时舵机还会出现一些抖舵抽舵的头疼问题,跟地平线的MCPX舵机相比有着较大差距。。
这里再说说100S使用MCPX舵机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我现在只试用过DSU40L-3 U14和DSU40LBC V1.2这两个版本的舵机,目前只有图2中那个DSU40L-3 U14版本的MCPX舵机可以给100S直接使用,U14这个版本的MCPX舵机100S使用HT8高频头或者卫星都可以直接对频飞,是100S的兼容型MCPX舵机;而另一个V1.2版本(图4)的DSU40L舵机100S使用就有兼容方面的问题了,V1.2版这个舵机只能用卫星DSM协议对频飞不能用HT8高频头,而且V1.2版这款舵机好像对100S的主板信号接收不太好,需要重复插拔电对频几次舵机才能接收到信号自检启动(看视频),有些麻烦,但有时只需要重复插拔电对上2到3次DSU40L V1.2版舵机就能接收到信号对上频自检飞了,而有时对频很多次也很难对上,DSU40LBC V1.2舵机接收不到100S主板信号的时候对不上频舵机会发出一种磁....磁....磁这样有规律的奇怪声音,对上频就正常了;以上这2个版本的DSU40L舵机100S使用飞行手感是一样的,还有,地平线的DSU40L舵机需要调换舵机插头3条舵机线的最外边2条线的线序100S才能用的,如果你手上刚好有MCPX舵机又有100S的话还是赶快给100S换上吧,另外还有一种和MCPX舵机一样大小的固定翼版本的DSU40L舵机不知100S能不能用,有机会也买回来试试。。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我的100S如果一下子猛的给舵有时机子会抽抖一下,快速侧翻的话机子也会抽抖,用原厂舵机和MCPX舵机都会这样,机子重新调过也跟换过新的主旋翼了还是没法消除,大家的100S猛给舵时机子会有抽抖这种现象吗?虽然这样抽抖一下也不怎么影响飞行,但也总会有点不太舒服另外大家有没有觉得用原厂电池飞机子会有点沉啊,我感觉原厂电池沉了点,100S飞一段时间后会有点吃力好像

网友:
我买k110玩

网友A:
楼主可以给个舵机购买链接吗?谢谢!

网友:
精彩在于折腾

网友B:
建议楼主把线材简化一下,你这机子本身脚架就加重了,然后卫星外壳,舵机线等一大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我的100S如果一下子猛的给舵有时机子会抽抖一下,快速侧翻的话机子也会抽抖,用原厂舵机和MC ...

我用橘子300毫安时 45c的

网友C:
飞得猛,舵机不要给我
用雷朋电池飞,,电池轻点,猛,不过飞行时间短一点。

网友B:
这个舵机也是要对调正负极线才能给100s用吧?

网友D:
这技术一直用小机机练成的吗?

网友E:
LZ开了静音模式!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我的100S如果一下子猛的给舵有时机子会抽抖一下,快速侧翻的话机子也会抽抖,用原厂舵机和MC ...

这个问题好像都有,我的100s突然给舵量大了也会抖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都有,我的100s突然给舵量大了也会抖

网友:
呃,手机卡,发了好多条

网友G:
新年快乐 ,你起的真早 ,我也有MCPX舵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个舵机也是要对调正负极线才能给100s用吧?

MCPX的舵机给驰远用需要两边线对调中间线不动,对调很简单只把插口铁片取出对调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MCPX的舵机给驰远用需要两边线对调中间线不动,对调很简单只把插口铁片取出对调就行了

好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我的100S如果一下子猛的给舵有时机子会抽抖一下,快速侧翻的话机子也会抽抖,用原厂舵机和MC ...

试试把舵机的电机换成双环4mm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MCPX的舵机给驰远用需要两边线对调中间线不动,对调很简单只把插口铁片取出对调就行了

可以了 谢谢啦

楼主:
如果你手上有MCPX舵机的话,100S一定要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给个舵机购买链接吗?谢谢!

某宝上搜MCPX舵机就看到了,不过现在只有V1.2版那款100S兼容不太好有点难接收对频的DSU40LBC舵机可以买,U14那款100S可以直接使用的MCPX舵机就没得买了,只能收二手的用

楼主:
只有折腾才会有新发现

网友:
100s似乎都会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把线材简化一下,你这机子本身脚架就加重了,然后卫星外壳,舵机线等一大堆

我的100S杂七杂八的一堆确实感觉也沉了一点,有空再简化一下看看,不过我主要还是感觉原厂电池比较沉,飞起来会略显吃力,其实我也有300毫安45C重量较轻的TOP电池,只是视频里选错了原厂电池来飞,结果才飞了3分多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得猛,舵机不要给我
用雷朋电池飞,,电池轻点,猛,不过飞行时间短一点。

看情况吧,原厂舵机如果我真的确实不想要了就出给需要的你们吧原厂电池确实感觉较沉,其实我也有300毫安45C的电池,只是较少使用,平时都用原厂的飞,感觉原厂电池稍微耐操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舵机也是要对调正负极线才能给100s用吧?

你MCPX上装这个是DSU40LBC V1.2版本的舵机,跟我100S上用的版本一样,对调最外边两条舵机线的线序就100S就能用了,只是V1.2这个版本的舵机100S用起来需要重复对频会有点麻烦而已,另外,你的MCPX配置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技术一直用小机机练成的吗?

是的,我只玩小机,时间长了也会随便3D翻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开了静音模式!

没有啊,视频都有声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好像都有,我的100s突然给舵量大了也会抖

如果大家的100S都有这种给舵量大就会抖的问题那就是主板问题了,感觉应该是100S主板的接收程序没写好的缘故,机子有缺陷啊,这些问题驰远应该清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年快乐 ,你起的真早 ,我也有MCPX舵机

新年好啊,你竟然有MCPX舵机,没给100S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试试把舵机的电机换成双环4mm电机

我也有4mm的双环小电机,之前已经给舵机更换电机测试了结果还是一样,100S这种舵量大就会抽抖的问题感觉好像主板程序有缺陷造成的。。

楼主:
你的DSU40LBC V1.2版舵机100S可以用了吧?

楼主:
100S这个抖的问题其他人的也有,应该是主板的缺陷问题了,对了,你的100S出掉没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S这个抖的问题其他人的也有,应该是主板的缺陷问题了,对了,你的100S出掉没啊?

没 你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S这个抖的问题其他人的也有,应该是主板的缺陷问题了,对了,你的100S出掉没啊?

q 307610443 想要加q说吧

网友:
急舵量抖,侧翻抖。给你几个排查方向。。
1,多更换几对中联橡胶圈试试
2,即便是新横轴,试试不同角度和方向安装
3,最小化舵机、十字盘、桨夹的虚位
4,大齿最好换个新的。
5,以上几点均基于大奖调平整机震动基本消除之后的操作。如果满油门中联顶部看圆形有重影继续排震吧。

网友:
至于舵机,我觉得以我的技术不足以去体现两种之间的细微差距。原厂挺好。不过原厂用个半年需要做一下舵机拉力测试,用大拇指以一定力量按住舵机拉杆滑块处,打舵让舵机滑块上下移动,如果轻易的就卡壳为空心杯老化需要更换416即可。

摸索了很久,100S的在特殊动作和舵量颤抖的问题,基本归结于中联垫圈的精度。还有中联垫圈只要飞一段时间稍微软一点就要换掉。我买了二十多个垫圈背着。看看旋头的原理不难发现,整个主轴拧动大奖的这个力量,全部由两个垫圈来承受。所以垫圈一定要保证足够的精度同心度和硬度,否则大奖被主轴扭到最高转速让垫圈受力后不能维持原本的圆形,带来一系列问题。垫圈上机前要精心挑选两只。。。。这是我的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