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撞墙了

楼主(2016-02-08):
请问大家F450撞墙了以后,GPS断了,后来再启动油门很大,一加油门就翻,这是怎么回事啊,求大神赐教

网友:
撞了之后应该需要重新校准飞控

网友:
是不是某个电调烧了?分开检查下呢

网友:
加油就翻,应该是电机转速不一致,一一检查电机电调。(新手检查桨是不是装反了?)

网友A:
检查电机和电调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机和电调新年快乐!~

电机电调都没事,就一加油门就很大,转速很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电调都没事,就一加油门就很大,转速很快

那可能就是桨的问题,把桨都拆下来分别检查下,有没有裂痕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