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 09 有用过的吗?打算装个小的

楼主(2016-02-08):
09级三叶不知道稳定不?看上去应该是比较老的产品。问问用过的朋友拉力能到多少。我估计算下来应该500g左右,翼展900

网友A:
好折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折腾啊

什么折腾?装油机折腾?买新飞机也得一步一步装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折腾?装油机折腾?买新飞机也得一步一步装啊

油的没玩过,一直电的,感觉油鸡麻烦的很还不好保养,而且这个级别的甲醇机排量太小了,效率也低,油针也不好调,装下来比电的重很多

网友:
玩油机建议40级起步,小的难调难飞。
二冲电热式发动机拉力如下,供参考:09级1.5cc拉力400克,15级2.5cc拉力600多克,21级3.5cc拉力900克,32级5.47cc拉力1600克,47级7.8cc拉力2400克,55级9.1cc拉力3000克,61级10cc拉力3400克。

网友:
47级7.8cc拉力实测2800克

网友B:
建议21级起步。
1米2的飞机好做,商品选择也多。
携带方便,成本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的没玩过,一直电的,感觉油鸡麻烦的很还不好保养,而且这个级别的甲醇机排量太小了,效率也低,油针也 ...

要的就是这个感觉15级的玩过一段时间,感觉挺好的,也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21级起步。
1米2的飞机好做,商品选择也多。
携带方便,成本不高。

大的有,最近买个小飞机,想来想去还是想装成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的有,最近买个小飞机,想来想去还是想装成油的

噢。
不是新手。
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的就是这个感觉15级的玩过一段时间,感觉挺好的,也稳定

好吧,等我有闲了也整个油的玩玩

网友C:
09级发动机玩的是技术,没有21级或40级的经验最好迟点上。如果是求动力,这个级别的飞机最好是用电机,效率更高更好操控更加方便更加经济。
如果是为了玩油机,三叶的小级别发动机都是很稳定的,但是稳定是相对的。相对其他品牌是没有问题的。相对大排量的当然调速范围,调整的稳定程度,温度影响。。。当然不会好。但是其他品牌也一样。所以说稳定,操控性当然是电机来得更好,所以电机是最好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C:
09级发动机玩的是技术,没有21级或40级的经验最好迟点上。如果是求动力,这个级别的飞机最好是用电机,效率 ...

是的,别迷信其它品牌,而且其它品牌同价位的话,做好减配的心理准备。

网友D:
三叶的09么。。。基本上就低中高三个速度档位的感觉,当不调速的飞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叶的09么。。。基本上就低中高三个速度档位的感觉,当不调速的飞就行

09没有副油针吗?

网友E:
用过这台机器 动力还行 只是调整麻烦  这个级别的真不如电动  油动的最少要2.5以上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过这台机器 动力还行 只是调整麻烦  这个级别的真不如电动  油动的最少要2.5以上的机器

不如电动是肯定的,就是喜欢油动,那我还是用12吧

网友F(2016-03-16):
放心买吧!油门线性很好,启动容易,动力十足,配1米翼展以下小飞机,方便携带,飞场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放心买吧!油门线性很好,启动容易,动力十足,配1米翼展以下小飞机,方便携带,飞场好找~~~~~~~~~

...

主轴有轴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放心买吧!油门线性很好,启动容易,动力十足,配1米翼展以下小飞机,方便携带,飞场好找~~~~~~~~~

...

这不是很好嘛!
还是实践出真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