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 Plus给锂聚合物电池,充到4.2V了还是设定的电流

楼主(2016-02-08):
5200mAH的3S锂聚合物电池
设定3A充电
结果屏幕显示充到4.19-4.20电压的时候,充电电流还是自己之前设定的3A

不是说锂电池充电时,接近额定4.2V电压的时候充电电流会逐渐减小吗?
这是怎么回事?
肯定有个地方的姿势不对

网友:
可能你选择的不是平衡充模式

网友:
到了4.2V充电器转换成恒压模式,电流从3A开始慢慢减小,电压维持4.2V不变

网友:
到了4.2会慢慢减小电流的,,会从3A一直减到0.1A,然后停止充电

楼主:
从4.19跳到4.20的时候,充电电流依然是3A
等过了几分钟略微稳定了,电流才开始变小,最后蜂鸣,停止充电
我想问的就是从4.19跳到4.20的时候电流为何依然没有减小

另外A6+充电器只有平衡充的接口,没有其他充电模式
我同时给两个3S电池充电,电流变化都是这样的情况

难道是因为电池内阻比较小,即使充电电源与电池的电压只有0.01v之差,电流也能维持3A,这样看来,电池内阻岂不是只有0.003欧姆?这么小?如果内阻不可能这么小,那充电器的充电电压肯定不止4.2V的最高电压,必定要高于4.2V一些才有可能维持3A的电流

最后一种可能,电流显示的数据是错误的

网友:
好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