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充电太慢。有什么办法充快点

楼主(2016-02-08):
如题

楼主:
怎么改fcc模式?

网友A:
如果你是P3A,可以用P3P的充电器,或者自己改。速度会快接近1倍左右。
P3A充电器是57W,P3P充电器是100W
如果已经是P3P,那就没办法了。更大的功率会被电池限流,没有用。

网友:
电池充太快寿命有影响!慢有慢的好处!否则电池是一大消耗品!

网友B:
室外打开遥控器,手机或者平板APP连接上,飞机不用上电,等几分钟遥控器会有提示音,fcc就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P3A,可以用P3P的充电器,或者自己改。速度会快接近1倍左右。
P3A充电器是57W,P3P充电器是100W
...

p3p100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室外打开遥控器,手机或者平板APP连接上,飞机不用上电,等几分钟遥控器会有提示音,fcc就打开了。

谢谢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室外打开遥控器,手机或者平板APP连接上,飞机不用上电,等几分钟遥控器会有提示音,fcc就打开了。

提示音是 滴。滴。滴。滴 的响吗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个~~FCC模式是个什么鬼??!!

网友:
100w 已经很快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