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6-02-08):
天翼50E,正面朝人侧飞的时候油门动力时有时无,断断续续。很是奇怪,飞的并不远150米内。地面测试一切正常!
配置如下,14SG控,6通睿思凯(正面插口)接收机,蓝色款好盈铂金60A,双天4255电机JX2505普通舵机。高手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估计接收的问题。你试的换个接收看看。我以前飞SU27时到了高空动力时有时无。换接收后没出现过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接收的问题。你试的换个接收看看。我以前飞SU27时到了高空动力时有时无。换接收后没出现过这种现象

嗯,我正有此打算,谢谢

网友B:
电机,电调重新焊接一下,有可能虚接,缺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电调重新焊接一下,有可能虚接,缺相

如果是虚焊的话,正飞应该也会有问题吧,我只在侧飞的时候才出现油门断断续续的问题,应该不是虚焊造成的。不过依然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