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整流低电压全桥式无刷直流电动机驱动器

楼主(2016-02-08):
几年前在youtube上看到的!接线 是这样接

可以加MOS管 力量可以更大!

我自己做的未成型!只是试验可行性!有点粗糙!

可以转!

?from=s1.8-1-1.2

网友:
高手才是从零开始

网友A:
那个芯片是什么??这才是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芯片是什么??这才是重点

第二张图 有写     A1442

网友B:
这个能不能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不能做大?

可以!只要把MOS场效应管的供电跟A1442整流桥分开!就行!A1442 是3.7—4.2 供电!并且负极支持PWM信号输入!
单节锂电池的直升机的电机可以直接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