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heli的低压保护确实好用,【有视频有真相】

楼主(2016-02-08):
改了2S 的V977,电调刷了blheli,今天拿了一块废电池测试低压保护,设置值是3.2V每节
对于lipo电池,电压不到3V以下就不算过放电,只是电压低于3.3V后继续放电基本就是几秒就能降低到2.7以下,所以保守一点,保护阀值可以设置3.3-3.4V

降功率保护后马上降落,电压一般会在每节3.6或以上
【实测雷鹏7.4v 300mah,大概30起落,设置保护电压3.2V/cell,艹到低压降功率保护后降落,电压是7.27V(单节3.635)】

测试过程=============

当电压降到6.4以下时,实测是6.3x,功率慢慢降低,电池电压一直维持6.3x,直到电机停止转动,电压还是6.3x

熄火后电池电压回升,如果是3D状态,电调低压保护后马上降落,空载电压电压会回弹到7V以上(电池内阻越大,回弹的越厉害)

无视我那乱糟糟的工作桌

网友:
顶你顶你顶你!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
小JJ四轴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桨的977

因为3桨螺距大,翻滚稳定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电调设置低压保护,去掉BB响之类的外置报警装置!电调其实对电压的测算更加精准,更加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电调设置低压保护,去掉BB响之类的外置报警装置!电调其实对电压的测算更加精准,更加方便!

非也,原厂是1s电压,也有低压保护,就是直接断电,那时飞机动力也已经奄奄一息了,楼主换2s动力刷了电调程序后,这个低压保护会降低功率输出,让你明显感觉飞机无力,这时马上降落不会对电池造成伤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也,原厂是1s电压,也有低压保护,就是直接断电,那时飞机动力也已经奄奄一息了,楼主换2s动力刷了电调 ...

两人都对其实刚开始降功率时飞机还是比较猛的,感觉到转速低了以后降落,妥妥的,定时器都省了

网友:
学完改装再学刷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