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itec HS-65HB舵机可以用作亚拓450sport锁尾舵机吗,

楼主(2016-02-08):
刚刚飞行前的检查过程中,每次在地面打舵检查的时候发现打尾舵机时,尾舵机不动了,好像坏了。手头也没有专业的锁尾舵机,只有Hitec HS-65HB舵机,想用这个当锁尾舵机使用。不知道行不行?特此请教懂的朋友们,老鸟们,大神们。在此祝各位魔友新年快乐,天天爽飞!

楼主:
主要有两个问题:1.关于窄频,宽频:在设置gp780陀螺仪时,是选择1520us还是760us?2.是设置成数位DS,还是频比A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窄频 760

好好  谢谢  急死了。另外是设置成数位DS,还是频比AS?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好  谢谢  急死了。另外是设置成数位DS,还是频比AS?非常感谢

后面不了解

锁尾样式  和 频率,魔友说的不知道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不了解

锁尾样式  和 频率,魔友说的不知道是什么

就是这个照片上的陀螺仪设置项目

网友:
等  65HB  是AS的宽频吧 。。。。

网友:
应该是宽频,模拟吧。

网友B:
这是1520的宽频模拟舵机,速度比较慢,用在GP780上可能要调高延迟
应该设置为1520,AS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1520的宽频模拟舵机,速度比较慢,用在GP780上可能要调高延迟
应该设置为1520,AS模式

谢谢你,非常感谢,祝爽飞

网友:
如果没记错的话hb是模拟舵机hg是数字舵机,然后查到的数参数应该是宽频的。不过比较慢的话效果应该一般吧,数据还不如原配的41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