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LD MT4012 KV400电机四个孔滑丝了怎么办?

楼主(2016-02-08):
求大神,要不然得换新电机,这TM什么电机,没搞几次四个孔就有两个孔滑丝,现在只有一个孔好的,你们遇到过没?怎么解决,难道我电机吗?

网友:
用比螺丝孔大一号的丝攻扩孔,然后换大一号的螺丝。
试试

网友:
然后,拧螺丝时需用较大的力,退出了,看看是不是螺丝上偏了。蛮力就是你这样的结果。

网友:
我用电机从来都木有出现过这么蛋疼的问题,那明显是材料质量不行,和什么“蛮力”有啥关系?

网友:
山寨厂子,就这个德行了。

网友:
       扩孔后攻丝  下3毫米的螺套   某宝上就有

楼主:
难道我就只有换电机了吗?我们天啊,啥电机,我直接无语了,其它三个电机每个电机也有两个丝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