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好盈铂金V3 100A电调设置定速的问题!

楼主(2016-02-08):
设置存储模式的定速,但是看说明书愣是没看懂怎么标定速度。早优酷上找了2段设置的视频,也没看懂,到底怎么设置存储模式的定速,和标定速度是什么意思啊?我看视频上的演示就是普通的起飞,也没看明白到底是怎么设置到指定转速的,谢谢有懂的朋友帮忙指导一下,谢谢啦!!!!

网友A:
首先选择储存定速模式 , 油门50%一直线 , 油门保持开关 , 开设定0% . 打开油门保持开关 , 接动力电源 , 电调鸣叫後 , 关闭油门保持开关 , 这时大桨缓启动开始 , 当转速稳定後 , 标定转速约11秒 , 把油门保持开关打开 , 电机停转 , 拔电便完成
标定转速时 , 大桨设定在0度 , 防止机子上升 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