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电调还是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6-02-08):
首先祝各位魔友新春愉快!新装了一台300穿越,在调机器的过程中,没有注意遥控器缺电,导致遥控器关机,机器失控,后检查机器,发现3号电机,通电后发抖不转,其余电机都是好的,电机是花牌的,电调是好盈20A的,这个情况是电调的问题吗?该如何解决,谢谢了。

网友:
采用替换法就可以知道了啊,把好电机换一个过去试就知道了,还是不会转就是电调问题,会转自然是电机问题了。

网友:
换个电机试试,就把其他的对调下测试

楼主:
刚试过了,把不转的电机换过去,倒是能转了,但是加大油门,顷刻间电机冒烟,马上关小油门,用手摸电调,发现电调温度很高,用万用表测,发现电调没有电压输出,不会是两个电调都烧了吧,电机是好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试过了,把不转的电机换过去,倒是能转了,但是加大油门,顷刻间电机冒烟,马上关小油门,用手摸电调,发 ...

根据你说的就是电机的问题电调一般不容易坏带保护功能水货次品除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试过了,把不转的电机换过去,倒是能转了,但是加大油门,顷刻间电机冒烟,马上关小油门,用手摸电调,发 ...

你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电调的正负极,应该电阻小于100R了,电调电机都烧了,电调应该只烧了MOS,换个就行了,电机应该要重新绕线。

网友:
呵呵~多备用个就行了,我觉得换来换去试好坏麻烦。前几天炸鸡浆削了2个贴片型号忘了,存了大半年的备货用上了。个人认为电机不太会坏(除非你走运堵死或顶断线圈)。

网友:
我的穿越260也出现偶发性3号电机不转的情况,上软件测试到最大油门也不转,只有孜孜慢速抖动,正准备拆机检测,发现原来是电机和电调链接处的热缩膜因为挤压磨损了,正好该电机的2条线都有破损,与碳纤维板接触造成短路因此3相变1相了,因此转不起来,为了避免其他电机发生这样的问题,我吧4个电机的焊接处都用绝缘胶带缠了一下。好了,真让人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