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18 冲浪者FPV1

楼主(2016-02-08):
装机前地面调试和检查接线

冲浪者尾部比较软,各种加强。空间也是小得可怜,各种改空间。

人生中的第一架FPV完工了。这日首飞。
谈谈入魔感受吧
(1)首先感谢帮助过我得魔友们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也玩不到今天。玩航模两年其实就是个菜,两年就飞了不到十个起落得固定翼,不是不想飞是因为工作原因。不过飞了好几种机型,入魔第一架飞机是KT板机,第二架FT的喷火,第三架就是冲浪者滑翔机,第四架FPV.玩航模个人感觉就是折腾不过前提是你要喜欢,从小就有一颗翱翔蓝天得心可惜学习太差你们懂的。玩航模没有想象那么难只要认真学习琢磨加一点点天赋就可以很好得玩耍了。
(2)对于玩FPV来说从一开始就喜欢,在各论坛和A大,天行者群潜水学习一年,终于忍不住跳进了FPV这个坑。开始什么都不懂就各种看论坛帖子慢慢知道什么叫飞控什么叫433。经过潜水和学习知道自己要买什么设备适合自己。这个选择设备自己对准备入魔的朋友有一点小建议吧,充电器电池遥控器,一定要买好一点得免得日后进入FPV又要换装备重复花钱。后面会介绍配置。
(3)对于玩FPV来说首先是要有安全意识,飞机一定要调试好在上天之前各种仔细检查。不飞高不在人多得地方飞,特别是什么ZF,军事基地,飞机场附近就不要飞了影响他人和单位安全。
飞机配置遥控器天9,充电器A9,两个2200电池,冲浪者X8载机加高电机座,电机XXD2212KV1400螺旋桨8060.电调40A,A飞控A433,图传罗梅接收伯通1W发射1.2G。700线摄像头。

a433接收机装机前都是好得 ,飞机装好上电就坏了。A433接收机先是接收不到信号指示灯常亮,还很烫,断电重新上电就没有反应了指示灯都不亮了。没有找到原因,而且排除接线出错问题。请各位给看看是什么问题,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事情。
请给位魔友勿喷,各位魔友给指点一下飞FPV需要注意些什么,分享一下装机经验。谢谢大家看帖,祝大家新年快乐啊。

补充:今天已经试飞了。前三次起飞手动都没有飞起来。主要原因副翼舵量太大,用得天9要控器摇杆太松没有感觉,操作太灵活了。最后调整机械舵量就可以了。第四次手动起飞飞起来了。试了平衡模式和返航模式都很正常。特别是辅助手抛太好用了起飞无压力。今天最高450米最远800米(失控返航)图传最远850米(高度200)最快速度128左右。请问大家得罗梅接受和拨通1.2g1W飞多远(我用得是原装天线)有没有其他好天线请推荐。

网友A:
fpv是第一人称驾驶的缩写,楼主的说法看起来很奇怪

网友B:
冲浪着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v是第一人称驾驶的缩写,楼主的说法看起来很奇怪

呵呵。这个就不纠结了。大家都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浪着还是很不错的

这个OSD显示的内容看着要舒服些什么飞控

网友C:
菜鸟问问是从飘飘机开始还是用冲浪者开始合适学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冲浪着还是很不错的

170米能飞6公里,什么图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OSD显示的内容看着要舒服些什么飞控

u2飞控,我自己也用过别的飞控,最后还是觉得这个飞控真心好用,调餐方便,稳定性好,其实那些功能多的飞控无非也就是让飞行更加放心,其实总的来说能安全飞行,安全返回是最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菜鸟问问是从飘飘机开始还是用冲浪者开始合适学飞?

飘飘机,翼龙都可以,不建议冲浪着,新手的飞机一定要经的起飞,经的起摔,冲浪着易碎,会让新手失去信心,所以别看样子,要实用

网友D:
请问你的电机加高座用的什么胶组装粘起来的,,我的老松  很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的电机加高座用的什么胶组装粘起来的,,我的老松  很麻烦的

我的加高座用502粘的。多次炸鸡还很结实

网友E:
机翼上是什么天线

网友F:
机身后部缠一层透明胶带比筷子结实,刚度也好,减少尾翼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菜鸟问问是从飘飘机开始还是用冲浪者开始合适学飞?

你好。先从模拟器开始。然后飞冲浪者学习怎么飞行和降落。过后就是飞塞斯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2飞控,我自己也用过别的飞控,最后还是觉得这个飞控真心好用,调餐方便,稳定性好,其实那些功能多的飞 ...

说得精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的电机加高座用的什么胶组装粘起来的,,我的老松  很麻烦的

502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翼上是什么天线

A433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身后部缠一层透明胶带比筷子结实,刚度也好,减少尾翼抖动。

这个倒是但是不太好看就没有用。

网友:
冲浪者太好飞了,今天飞第二架冲浪者,结果炸了,哭死了,本想试飞下再加装FPV设备的,看来又要买多一个了
炸机贴: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1183898&extra=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先从模拟器开始。然后飞冲浪者学习怎么飞行和降落。过后就是飞塞斯纳就可以了。

感谢指点。

网友:
FPV的视频在哪里

楼主:
我不是高手,是菜鸟

楼主:
你好。还没有试飞。而且没有录制设备。说以只能到时候用手机拍了。

网友A:
楼主 你地面站上的怎么录制视频呢 没加DVR吗

网友G:
我关心什么433可以这么远,发射天线是很长的不还是普通的7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地面站上的怎么录制视频呢 没加DVR吗

还没有买。过节都休假了买不到。就先飞飞在买一个DVR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关心什么433可以这么远,发射天线是很长的不还是普通的711?

433一般距离还可以。

网友(2016-11-17):
楼主  冲浪者手拋起飞用什么飞行模式

网友:
A433最远飞过27,图传和电池不行了。
同样A433,刚起飞信号就为零,本来想着等电耗完捡飞机,结果高度保持不了,没转几圈就高速炸在乱石堆里。
现在又用回2.4G功放了,不图别的,就图个稳定。

楼主:
怎么会刚起飞就挂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