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刷BF2.4.0用CF地面站設定

楼主(2016-02-08):
今年利用過年將CC3D刷BF最新固件2.4.0(bin)用PPM下去做但是因為CC3D利用單線PPM所以無法做ONESHOT125.因為在CLI裡看見.目前利用CF地面站做設定.發現2.2.0-2.3.5版MODE設定無法解除上鎖.所以只好利用BF2.4.0固件做目前有增加手動敏感度.調整ok!感覺與OP版CC3D在飛航道非常平穩.各位前輩可以試試看.PID非常容易調整.

网友A:
如果要开oneshot125,电调必须设置关掉pwm输入。

网友B:
不明白一直用OP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一直用OP版

我本來一直使用op版在飛.後來改15.09版.嘗試一段時間.感覺無法滿足現狀.所以才轉刷CF但是CF只能到1.10.0版在上去就是HEX檔.所以利用BF2.4.0(BIN檔)固件.來使用在CF地面站做設定.如果玩厭了.還可以刷回OP版.一舉兩得.又可以感受不同的操控.你說值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开oneshot125,电调必须设置关掉pwm输入。

文章有說明如果利用CC3D PPM系統單線輸入會與ONESHOT125衝突.所以建議CC3D用PWM信號輸入在開ONESHOT125.如果是KISS電變直接焊接JP1.就可以.

网友:
我看了下刷机视频太麻烦,国人用汉化,OP一直用过来,现在也更新不了了,也因为不懂英文无语将就的用着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文章有說明如果利用CC3D PPM系統單線輸入會與ONESHOT125衝突.所以建議CC3D用PWM信號輸入在開ONESHOT125. ...

我的CC3D刷了CF和BF后就一直用SUBS和PPM,现在就用的PPM,刚刚把BF2.4.0刷了调试完,开oneshot125没问题。
CC3D刷BF的固件,looptime最高只能开到750,开到500就会有问题,电机会时不时抽搐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章有說明如果利用CC3D PPM系統單線輸入會與ONESHOT125衝突.所以建議CC3D用PWM信號輸入在開ONESHOT125. ...

另外我好像记得是用PWM会有冲突才对,所以他建议使用PPM或者SBUS。
不知道是不是记错了,有空再翻翻说明记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本來一直使用op版在飛.後來改15.09版.嘗試一段時間.感覺無法滿足現狀.所以才轉刷CF但是CF只能到1.10.0 ...

CF、BF比OP好飞很多倍,用过就不想再回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F、BF比OP好飞很多倍,用过就不想再回头了。。

大神請問如何判別oneshot有沒有開啟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請問如何判別oneshot有沒有開啟成功?

在CLI模式下輸入feature.就會顯示資料.ONESHOT125是否有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CC3D刷了CF和BF后就一直用SUBS和PPM,现在就用的PPM,刚刚把BF2.4.0刷了调试完,开oneshot125没问题 ...

你好:
  恭賀新禧!想請教.我是用LUXfloat.不知你的looptime最高只能开到750,开到500就会有问题.在那邊調整麻煩告知謝謝!還有我用CLI模式看見我的ONESHOT125stop.我想我應該是用KISS電變直接焊接JP1.今天發現馬達1怠速很慢.重新個別調整油門行程每個馬達落在1048.都是同步很高興.如同你說的非常好飛.但是自穩部份比較不靈活應該屬救機使用.如果你用我的方式作業.就會多一項設定ACROPLUS使用來非常敏銳.你可以嘗試看看.

网友D:
哪里可以下载bf2.4
求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里可以下载bf2.4
求地址

可能要利用翻牆去Betaflight網站下載.

网友E:
2.4可以实现解锁了吗  2.3.4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2.4可以实现解锁了吗  2.3.4不可以。

BF2.4.0在CF設定可以解鎖.昨天晚上開BF也可以設定解鎖.但是在CLI裡要注意BF與CF述語有些不同.所以要在備份下去.以免發生BUG.

网友F:
本人纯新手,想咨询几个问题,什么是oneshot125,这个有什么用?再就是看了些帖子,多数人都说刷了BF或者CF固件比op好飞,具体好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本人纯新手,想咨询几个问题,什么是oneshot125,这个有什么用?再就是看了些帖子,多数人都说刷了BF或者CF ...

1.ONESHOT125在電變對馬達反應速度快.
2.BF與CF改善很多.在飛行上.只要PID調整OK!的話.快速行進不會晃動搖擺.你可以從別人影片看就了解.翻滾方面也不會掉高.

网友:
有大神知道自轉要怎麼解決嗎
有在中立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CLI模式下輸入feature.就會顯示資料.ONESHOT125是否有作用.

请问,这个CLI模式如何进入

网友G(2016-06-23):
请问一下bf2.4.0的bin文件在哪里能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一下bf2.4.0的bin文件在哪里能下到?

在谷歌fan qiang搜索的 “betaflight” 。搜到了betaflight 2.8.1

请问这两个是不是呀???

网友(2016-08-11):
引用 网友A:
我的CC3D刷了CF和BF后就一直用SUBS和PPM,现在就用的PPM,刚刚把BF2.4.0刷了调试完,开oneshot125没问题 ...

请问cc3d刷bf后用 ppm  要接第几根信号线在ppm通道的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