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100S还是K120?

楼主(2016-02-08):
我飞GCP,MINI CP,V120D02S三轴版飞了好几年了,室内飞小飞机,室外飞450,现在想入一个暴力点的小飞机,不知选100S好还是K120好?据说100S手感和尾巴不如K120,但是120又不耐炸,据说还没飞上天舵机就完了,头疼选哪个飞机呀。。。。

网友:
俩都买你有华控还是刷控玩100s吧

楼主:
噢,对了,我的控是老款的D7,不带E,不知用高频头对频100S会不会有尾巴死区的现像?

楼主:
二个都买费用太高呀!呵呵,而且电池好像也不通用

楼主:
问下100S的原厂控会不会有尾巴死区的现像?

网友:
可以把02s 改3s嘛

网友:
都有死区,除非刷控,或者卫星

网友:
手里有D10就上100S就行了

网友A:
有经验K120,好飞超稳
舵机没飞就烧是不可能的,出现这种说法的原因我知道,不想说出来。想用原厂舵机,多备几套舵机齿,大齿可以换977的,其它什么都不用改,没有需要折腾的地方

网友:
100s我飞过但是个人比较偏向120  其实120也不折腾舵机也有替代  就是配件比较坑爹

网友:
我也建議100S可以用樓主原來的控 手感熟悉 重點也比較耐摔

网友:
出售hcp100s 功能正常 带4电 带百元配件 q307610443

网友:
带dsmx卫星

网友B:
建议K110改2S ,  电机电池全换2S用的,  炸机配件便宜,  性能比K120要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K110改2S ,  电机电池全换2S用的,  炸机配件便宜,  性能比K120要好很多,

求教 咋改 你改成功了吗 q307610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