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3D机螺旋桨的问题

楼主(2016-02-08):
我现在飞天翼15E,我看碳纤桨挺好的,但是在淘宝上10寸以上碳纤桨都是多轴用的正反桨,还是一对装,这样的桨可以用在固定翼上吗?

网友A:
有固定翼桨何必用多轴桨,工作状态差别大。多轴在桨旋转面的垂直方向运动速度非常小,导致桨各段的迎角变化情况与固定翼差别很大,在多轴上正常的桨用在高速前进的固定翼上,桨的迎角下降,拉力下降。
不是不能用,只是效率下降。

楼主:
哦,谢谢。我只是看碳纤桨好看一点硬度高一点,效率下降那就不能用了。3D机必须保证足够的拉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我只是看碳纤桨好看一点硬度高一点,效率下降那就不能用了。3D机必须保证足够的拉力

3d机速度不高,应该可以用。

网友:
可以试试,多轴机垂直上升时桨叶各处迎角也是不一样的,我感觉跟固定翼慢速桨的扭转叶片差不多。不过,15E这级别的3D机犯不着用碳纤桨,试试就行了,用皓业桨就很实在了拉力也足够,技术好了可以买APC的1047桨。皓业最大还有1147桨,估计最大可以飞翼展1.1米的3D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固定翼桨何必用多轴桨,工作状态差别大。多轴在桨旋转面的垂直方向运动速度非常小,导致桨各段的迎角变化 ...

上将就是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