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铂金电调校准

楼主(2016-02-08):
铂金30a电调进行油门行程校准,油门最高位上电,滴滴两声拉下油门,请问此时电调怎么叫?手上的电调有的是一声长滴,有的是报电池节数,不知道哪个是成功的,谢谢!

网友A:
推到顶,加电,滴滴两声确认油门最高的行程,滴滴两声完了之后油门放到底,就行了

网友:
报完电池节数紧接着一声长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到顶,加电,滴滴两声确认油门最高的行程,滴滴两声完了之后油门放到底,就行了

说明书说最地位校准完会报电池节数,但我的六个里面只有一个叫

楼主:
引用 楼主:
说明书说最地位校准完会报电池节数,但我的六个里面只有一个叫

说明书说最地位校准完会报电池节数,但我的六个里面只有一个叫

楼主:
问题已解决,电调设置电池类型为锂电池,校准后才有电池节数。坑爹的说明书,上面写的出厂默认电池类型为锂电,恢复出厂设置后还得自己手动设置。